Win 2008 server 的NFS server 要如何設定才可在RT thread 的 NFS用??

楼主(2010-09-27):
Win 2008 server 的NFS server 要如何設定才可在RT thread 的 NFS用??

网友:
你用的版本好高,2008从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如何配置。

win32下可以用FreeNFS,一个小巧的NFS server: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nfs/

楼主:
原來還有這個...

另外,好像NFS 要很多RAM, 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還有這個...
另外,好像nfs 要很多ram, 是嗎??

是的,所以不建议在STM32上启用,这个特性是专为应用模块而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