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有兴趣自制数控四象限电源?

楼主(2010-09-27):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做成四象限,但个人觉得两象限的电源还是比较实用的,既可作源用于输出,也可用于负载,方便爱好者做各种实验

初步的想法是用LT1970为核心(自带电流反馈、方便的电流电压设定),但是LT1970的输出电压只能到+-15V的样子,需要大家一起设计下电路,将输出扩展至+-30V,+-5A
附件是NI使用LT1970做的PXI接口电源,预整流用的是DC-DC,大家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年前我自己做过一次,由于当时工作忙,mos管爆了两只后就再也没有搞过了,加之电源电压只能到+-15V左右,也没有再研究过

网友:
应用领域太窄,很少有人需要电子负载的。

网友:
呵呵,我有用到电子负载.
对这种电源有兴趣,但遗憾的是对此电源一无所知.如楼主做的话,可以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还不理解四象限的含义,
谁来普及一下啊,谢谢

网友:
我也没见过四象限电源,我的理解是,电源正负可调,然后都支持输出电流和倒灌电流,就是所谓的四象限电源。

网友:
四象限指输出的V-I图能到达坐标系的4个象限。也就是LS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电子负载并联稳压电源,两个功能可以自动切换

网友:
这种电源非常感兴趣,暂时没时间对付,有时间也试试看,不过两象限的就够我用的了,

网友(2010-11-04):
四象限電源設計不簡單,要花很多心力.....研究中

网友(2011-05-06):
四象限应该是可逆的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http://www.chroma.com.cn/product/36020_Four-quadrant_DUT_Power_Supply.htm
收到一个广告信,四象限电源

网友(2011-07-05):
基本思路
功率部分:正负电源 + 输出功放
控制:信号源,恒压限流,恒流限压,功率限制。

做电源使用的时候和线性电源没有多大区别;做负载使用的时候,因为内部正负电源的存在,功放的损耗特别大。

参考:掬水电源PBZ系列

示意原理图:

网友:
做电子负载比较简单吧,直接把外电源接到数控电源的整流滤波后,也就是调整管之前,然后让输出端短路,或者接一个负载,设定电流值,视情况程序里加一个电压保护值,就行,这个负载可以给电池放电用。

网友(2023-07-13):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啊。有需要数字源表的,性价比高的,实用,使用简单的联系我哦。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986-1-1.html 坛友有优惠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