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通讯电路分析

楼主(2010-09-27):
如上图所示,CS为片选信号,CS为低时选择AD转换芯片,CS为高时选择与MEGA32通讯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我加入U5后,怎么采样值显示的值比未接入是小了呢???

网友:
电路明显有错误的。。 “ 我加入U5后我加,怎么采样值显示的值比未接入是小了呢???
  我想问的就是单片机端口怎么能直接驱动光耦呢??

建议使用如图所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我加了上拉电阻,实际是1.5K的,还是无法驱动,我又换了750R的,但是效果不大,我加三极管驱动怎么样??

网友:
I/O驱动一个光耦还是可以用的。一般场合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高速时是需要一定的特殊要求得。。。    你的原理图上。 U3 和 U4 这样的用法在所有的教科书都能找到的。。    但是 U5这样的用法就有些问题了。

    我在猜想你可能在考虑电平问题。。 但是一个最简单的I/O限流,怎么会想不到加上呢??  要什么上拉电阻呀?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3楼】wangjiati =_=

感谢楼上,我是在考虑电平转换,我将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信号通过光耦隔离转化为低电平信号。
我加上拉电阻是因为PIC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有限,另外确实应该加个限流电阻,下面是我修改的电路,你看一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