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半个LPC1768 LPC17XX的教程,教程是我自己写的,实验还没写完!

楼主(2010-09-27):
由于需要接触了LPC17XX的M3,感觉这款MCU还不错吧!用起来也还可以,后来出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然后就是写教程了。
我的目的是:让LPC17XX的学习使用像51那么简单,适合于初学者,一些东西有现成的完整的代码的就不去深究过程!

当然要深入使用这款MCU就需要大家努力了!

注:个人资历有限,教程不可避免的可能有一些问题,希望指各位爱好者指正。

适合于入门者!

教程ourdev_585876BDJYID.pdf(文件大小:1.68M) (原文件名:LPC1768 基础教程_1(部分).pdf)

楼主:
keil 例程ourdev_585880HAK3O7.rar(文件大小:386K) (原文件名:keil_lpc1768.rar)

一个是原理图 一个是keil例程  我自己的例程还没写完!!!

网友:
虽然用不上,支持!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呀!这样就有动力每天下班回去写例程和教程了!哈哈哈  继续努力!!!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     这样的好人

网友:
支持,不错,哈,怎么联系,请教问题

网友:
应该要支持下!

楼主:
回复 10 楼 :qq:286115417

楼主:
贴点代码,不然很空洞的,呵呵!
        5.1实验1—4LED跑马灯1
        本实验使用连接在P2口上的4个LED灯实现跑马灯的效果。由于LED是采用灌电流方式设计的,所以当P2.0输出低电平时第一个LED灯亮。本实验设计的编程有系统初始化、通用IO口的初始化、系统软延时和通用IO口的输出等。
        首先如第3章所述建立一个工程并且设置好工程。在Project里面新建一个组,命名为Source(本实验的所有代码、包括头文件都放在这里),新建一个main.c文件,添加进Source组。在main.c中添加如下代码:
        #include "lpc17xx.h"      //        包含头文件,头文件内保护系统初始化头文件
          void delay(void)
        //软延时函数,大工程中不建议使用,占用系统资源,
          {                                                 //M3有系统节拍定时器,可以达到效果
             uint32_t j;
                 for(j = 3000000; j > 0; j--);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0;              //定义变量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函数
                 LPC_SC->PCONP|=(1<<15);
                    //功耗控制,此处可以注释掉,因为复位后GPIO默认开启
                 LPC_GPIO2->FIODIR=0x0000000F;                //FIODIR设置端口的输入输出
                 LPC_GPIO2->FIOSET=0x0000000F;
        //GPIO置位,当某位为1则置位,为0不变
                 while(1)
                   {
                                     for(i = 0; i < 4; i++)
                                {
                                         LPC_GPIO2->FIOCLR = 1 << i;
        //GPIO清零,为1清零,为0不变
                                        delay();
                                 }
                                   LPC_GPIO2->FIOSET=0x0000000F;
                                   delay();
                   }
          }
        配置keil工程的选项,选择生成HEX,配置仿真器jlink。
        在Source组里添加system_LPC17xx.c和core_cm3.c(由于系统初始化函数在system_LPC17xx.c中定义,要调用该函数则要访问system_LPC17xx.c,访问方式有2中一是工程中调用该文件对应的.h文件然后在工程中添加.c文件,二是在工程中将.h和.c文件都调用)。编译,没有错误,下载到目标板上,可以看出4个LED灯依次被点亮,然后熄灭,然后接着被依次点亮,循环。在程序中所偶寄存器的访问都是基于结构体的,如FIODIR是GPIO的输入输出配置寄存器,访问的时候要按结构体方式访问,若要访问P1口则有LPC_GPIO1->FIODIR=0x00000000;由于PCONP在LPC_SC结构体定义的所以访问时需要LPC_SC->PCONP;结构体的定义都是按照功能定义在LPC17xx.h里的,不明白的查看一下。
        注:需要将LED闪烁改成一个LED依次点亮,可以将:
        LPC_GPIO2->FIOCLR = 1 << i;
        修改成:
        LPC_GPIO2->FIOPIN =~( 1 << i);

网友:
支持。有时间,我也贡献点。呵呵。
没用库,都是寄存器操作。

楼主:
没有库用的 呵呵
但是我觉得nxp的寄存器做的蛮简洁的,用起来还好!
还有就是基本功能都有例程写好的通用的功能代码!

例如:我们需要使用UART,其实不用自己配置UART的寄存器,NXP官方在出开发板的时候就有对应例程,里面已经将UART的函数写好了,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下就好了!!

呵呵  当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配置寄存器的!!!  习惯了就好!!!

楼主:
没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1768也不用库!感觉蛮好的!

楼主:
呵呵 还可以吧  感觉 nxp  的寄存器设置的蛮清晰的!

楼主:
上传增加的例程,和例程工程,一并把一套来自网络的例程上传
lpc17XX的USB bootloader  在下面这个地址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469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engxiaofeng&bbs_id=9999

呵呵!!!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今天对LPC1768超了一下频   170M  可以运行  那天在搞一下
我觉得150M 外围做好点 可能可以稳定运行!
还测试了一下LPC1768的IO
在100M下 LPC_GPIO1->FIOSET=0xffffffff;
        LPC_GPIO1->FIOCLR=0xffffffff;

可以搞到15M
呵呵!!!!

网友: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
*********
}
这个函数是用查询标志位来实现接收的。请问楼主能否写一个纯粹的中断接收函数?
就向下面的方式:
void  UART0_RECEIVE interrupt 3 (void)
{

}

网友: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这个函数能帮助解释一下吗?

请问启动代码 ***.S可以自动生成吗?

网友:
请问这个文件STARTUP.S可以自动生成吗?谢谢了

楼主: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不是查标志位 实现接收的   代码是参考 NXP公司评估板例程写的  我一直这样用呀

STARTUP.S  就是自动生成的呀

楼主:
*********************************************************************************************************/
#define BEEP           (1ul << 11)                                      /* 蜂鸣器P0.11                  */
#define BEEP_INIT()     FIO0DIR |= BEEP                                 /* 蜂鸣器按制输出               */
#define BEEP_OFF()      FIO0SET = BEEP                                  /* 蜂鸣器关                     */
#define BEEP_ON()       FIO0CLR = BEEP                                  /* 蜂鸣器开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连线:找到JP4将P2.10与KEY1短接,短接JP17的P0.11与蜂鸣器BEEP
**                                            按键按下,进入外部中断,使蜂鸣器鸣叫一下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targetInit();                                                       /*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
    pinInit();                                                          /* 引脚初始化                   */
    BEEP_INIT();                                                        /* 蜂鸣器设制输出               */
        EXTMODE  &=  0xFE;                                                  /* 外部中断0选择为电平触发      */
    EXTPOLAR &=  0xFE;                                                        /* 低电平触发中断               */
    EXTINT    =  0x01;                                                  /* 清除外部中断0的中断标志      */

        while (1) {
                if (EXTINT & 0x01) {                                                                                        /* 查询等待外部中断0            */
                        BEEP_ON();                                                  /* 打开蜂鸣器                   */
                        EXTINT = 1 << 0;                                                        /* 清除外部中断0中断标志        */
                } else {
                         BEEP_OFF();                                                                    /* 关闭蜂鸣器                   */
            }
        }
}

这个是 周立功的 一个外部中断查询  的代码  全部代码都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
void __irq IRQ_UART0 (void)
这句话是一种常见的串口中断程序。关键字 __irq 表示中断入口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这句话同样是一个串口中断程序。但是为什么没有关键字呢?没有关键字怎么知道他是中断呢?

希望楼主给讲解一下

我自己的猜测。好像移植了uCOS-II的程序都是用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我估计是用汇编里面写了IRQHandler句柄,将它和中断联系到了一起

网友:
楼主,请问LPC1768和LPC2368引脚一样吗?原理图一样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对lpc1768超了一下频   170m  可以运行  那天在搞一下
我觉得150m 外围做好点 可能可以稳定运行!
还测试了一下lpc1768的io
在100m下 lpc_gpio1->fioset=0xffffffff;
        lpc_gpio1->fioclr=0xffffffff;
可以搞到15m
呵呵!!!!

我有一个问题,这么高频率,用来干嘛呢?有什么应用需要这么高速度吗?

楼主:
回复 40楼:  我不用这么高频率的 就是看看这NXP 有没有留余量 留了多大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需要超频吧
纯粹娱乐性质!呵呵呵呵

既然LPC1769可以名正言顺跑到120M 同系列的也应该有这个潜力的嘛

所以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37楼:我觉得关于这个中断问题  在自带的.s文件里面就定义好了,我们的函数名只要和这里的一样就可以了!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DT_IRQHandler            ; 16: Watchdog Timer
                DCD     TIMER0_IRQHandler         ; 17: Timer0
                DCD     TIMER1_IRQHandler         ; 18: Timer1
                DCD     TIMER2_IRQHandler         ; 19: Timer2
                DCD     TIMER3_IRQHandler         ; 20: Timer3
                DCD     UART0_IRQHandler          ; 21: UART0
                DCD     UART1_IRQHandler          ; 22: UART1
                DCD     UART2_IRQHandler          ; 23: UART2
                DCD     UART3_IRQHandler          ; 24: UART3
                DCD     PWM1_IRQHandler           ; 25: PWM1
                DCD     I2C0_IRQHandler           ; 26: I2C0
                DCD     I2C1_IRQHandler           ; 27: I2C1
                DCD     I2C2_IRQHandler           ; 28: I2C2
                DCD     SPI_IRQHandler            ; 29: SPI
                DCD     SSP0_IRQHandler           ; 30: SSP0
                DCD     SSP1_IRQHandler           ; 31: SSP1
                DCD     PLL0_IRQHandler           ; 32: PLL0 Lock (Main PLL)
                DCD     RTC_IRQHandler            ; 33: Real Time Clock
                DCD     EINT0_IRQHandler          ; 34: External Interrupt 0
                DCD     EINT1_IRQHandler          ; 35: External Interrupt 1
                DCD     EINT2_IRQHandler          ; 36: External Interrupt 2
                DCD     EINT3_IRQHandler          ; 37: External Interrupt 3
                DCD     ADC_IRQHandler            ; 38: A/D Converter
                DCD     BOD_IRQHandler            ; 39: Brown-Out Detect
                DCD     USB_IRQHandler            ; 40: USB
                DCD     CAN_IRQHandler            ; 41: CAN
                DCD     DMA_IRQHandler            ; 42: General Purpose DMA
                DCD     I2S_IRQHandler            ; 43: I2S
                DCD     ENET_IRQHandler           ; 44: Ethernet
                DCD     RIT_IRQHandler            ; 45: Repetitive Interrupt Timer
                DCD     MCPWM_IRQHandler          ; 46: Motor Control PWM
                DCD     QEI_IRQHandler            ; 47: Quadrature Encoder Interface
                DCD     PLL1_IRQHandler           ; 48: PLL1 Lock (USB PLL)
                                DCD                USBActivity_IRQHandler    ; USB Activity interrupt to wakeup
                                DCD                CANActivity_IRQHandler    ; CAN Activity interrupt to wakeup

我不懂汇编  那位会汇编的看看 .s文件给我们解释一下具体工作机制
但是我看了一下  .s 启动代码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处理好了,只要我们使能某个中断,然后中断函数名 和启动代码里定义的一样 然后中断时就会自动跳转到相应的函数执行,不再需要入口关键字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个看看汇编 然后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对M3挺感兴趣,楼主还有多的pcb?

楼主:
回复44楼:http://djbgreen.taobao.com  有板 如果想自己搭电路  里面有转接板  就几元钱成本  呵呵!!!

网友:
右上角那六个篆字是什么?

楼主:
回复 46楼:“科技改变生活”

网友:
请问lz怎么在keil里设置加密?uv4还不怎么会。

楼主:
回复 49:没有涉及到加密这一块!

网友(2010-10-30):
非常感谢,顶下!

网友:
昨天买了片1752开发板,本来用1758的结果没有只好用这块顶住先!

网友:
记号,买了片子还没试过。

楼主:
哈哈哈  没事来看看!

网友:
可以做出lpc1768+DM9161的开发板,这样会把这个芯片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92499&bbs_page_no=3&bbs_id=9999

楼主:
59楼 说的对哟  其实这款芯片还是有很多 含强大的功能的

网友:
资料很好

冒昧问一句,楼主也姓邓吧?

楼主:
回复63楼: 是的我是姓邓   莫非你认识我!!!
呵呵!!!

网友:
我有LPC1768+DM9161的板子,程序都写好了.
板子上还可以外扩zigbee模块,外扩了6路全双工485,功能是无敌了
可惜做了个6层板的.没法拿来分享了.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回复 66楼:偶尔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 就是最大的分享了
           我是个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人  呵呵   很多都不懂哟  呵呵
           不过我一般习惯一个人找资料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网友(2010-12-04):
支持,多出些基础教程,初学者非常需要.

楼主:
回复 71楼  会的  !!!!

楼主:
新画的NXP M0的板
支持 LPC1114 LPC1343

网友:
我今晚刚订了一板你的板子.NXP的LPC1768最小系统板.【74楼】 dengxiaofeng 天下的人  要是资料和教程再多点些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75楼:你需要什么资料 联系我就是了  我给你找找!!!zdeh726@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

我看到大家说LPC1768和LPC2368的引脚是兼容的。

但是我看到在JTAG中的RTCK引脚不同;

在你的板子中LPC1768的RTCK是接3.3V上拉电阻。

在另外一块LPC2368板子中,RTCK是接跳线下拉电阻到地。

请问能给初学者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请问能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上面两个JTAG图的差异

楼主:
回复 80楼:我的LPC1768使用的SW模式,没有使用JTAG 模式
至于 RTCK 连接区别什么的请看下图:

这是手册上的  解释

网友:
我来顶下那个“电子让生活更美好”

楼主:
回复82楼:  谢谢了  呵呵

网友:
好人啊    谢谢楼上的各位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1-05):
怎么没有adc的程序啊

楼主:
keil的例程里有AD程序  自己看寄存器写一个就是了!!!  没时间把所有的代码都整理 出来哟

网友:
顶一下,老乡

楼主(2011-02-22):
看了半天  来了个  Mark

楼主:
居然还是个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顶一下你。知道我是谁不?

楼主:
哈哈  又是一个  MAR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  第一个附件不能下载 请检查下

网友:
对lpc1768启动后的代码段或者数据段这些东西很是搞不清楚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详细的见解啊

网友:
支持下先,开源的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并提高!

网友:
楼主,我正用LPC1768准备做个项目,系统用UCOSII,买了周公的开发板,发现资料太少了,留个QQ向你学习。
现在ARM上用的系统还有RL_ARM和RTT,不知楼主用过没有。我的QQ605260863,

楼主:
回复105楼:

目前我在这个片子上都是裸奔 没用用过系统!!!

网友:
飘过,建议继续放料,直至加裤,以餐后学者。

网友(2011-03-30):
感觉lpc17xx还算不错~

做了一个SD卡的文件系统,用的lpc1766.
lpc17xx的SPI最高才能跑到15M/BIT,还得是在用lpc1769主频120M的情况下。
能在高一点就好了!

楼主:
回复110楼:用过SPI读SD卡 不过忘记当时频率是多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用您的LPC1768的ADC程序,采集电压不能正常工作!电压数据很离谱。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感觉lpc17xx还算不错~
做了一个sd卡的文件系统,用的lpc1766.
lpc17xx的spi最高才能跑到15m/bit,还得是在用lpc1769主频120m的情况下。
能在高一点就好了!

如果想提高速度需要用SSP而不是SPI,最高可以设到1/2主频,SPI只能设到1/8。
这两个模块在LPC1766上复用同样的引脚,LS的可以只改程序就行了,能提高速度很多,到时就怕SD卡速度不够了,呵呵:)

楼主:
没事过来看看 最近搞了个  LPC1200 的小板子出来!!!

网友:
楼主很好,我也是刚刚学lpc17xx,但是我觉得,寄存器好难理解,我想你可以,教教我们这些新手嘛??我们刚刚从51那里开始的

网友:
LPC17XX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它的用户指南上的寄存器说明竟然和头文件里面不同,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直接就放弃这款芯片了。

网友:
楼主,你上传的基础教程2怎么和基础教程1好像一样啊!而且还不能下载,只能网上看,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119 楼:

发现手册和编译器里的寄存器名称不一样 ,

的确有这个问题

目前头文件有好几个版本  keil的和手册的是有些不一样 看看就明白了

直接放弃这款芯片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这款芯片相当的强悍~!

网友:
lz怎么都不更新了呢??急啊

网友:
楼主有用过lpc1768的usb功能嘛?

网友:
敢问大哥 可否有QEI模块的代码啊  小弟跪求啊 我这里除了QEI其他模块代码都有   小弟邮箱13191451@qq.com

楼主:
回复 123楼: 共享的这些资料 足够入门了  , 我也不是高手 所以没有更多更好的资料共享了!

回复 124楼:最近在用LPC1768 的USB 从机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机功能,我就弄过把SD卡当做U盘,不过这写入速度真的蛋疼,才25K左右

最近在弄host功能,不知道为什么找了好多资料和例程全部都没有同步传输的例程

同步传输太复杂了
感觉都配置好了,就是没有启动。。。(感觉)

网友:
楼主,请问个问题!在MDK中,我用的事LPC1766的开发板,想用printf打印消息。可以以运行,程序在死在那里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129楼:我不知道你的代码是什么样子 所以不好说问题在哪儿,我一般都用自己的串口发送函数 或者用keil里的UART.C的串口发送函数 很少用printf函数! 你在Google 找找资料吧

网友:
楼主,我刚买的LPC1768开发板,新手想先试试例程,在USB HostLite中,出现问题,文件没复制串口出来的也是乱码~请楼主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2011-06-09):
楼主弄得很好,支持一下,继续努力
捯饬了2年,我用LPC1766做的产品规模上市了,很稳定。

楼主:
回复:131楼  你看看说明 或者代码里面的波特率是多少 看看对不对!

回复:132楼 祝贺你了!!!

楼主:
回复134楼:有用就拿去吧!

网友(2011-07-13):
楼主:LPC1788/1768的芯片现在能买到了么?价格多少?

楼主:
能买到呀  价格在 40-45左右吧

楼主:
----------------------------------------------------------------------------------
上几张新版的图片,呵呵!

----------------------------------------------------------------------------------

网友:
楼主搞过网络没有?我想请教一下1768关于网络的东西。

网友:
现在用这个,标记下

楼主:
回复 144楼: 以太网 目前还没有涉及!

网友:
等待带LCD接口的LPC M3系列。

网友:
挺好,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147楼:估计要等到明年才会上市

网友:
真是太好了,巨支持楼主,希望以后原创多点,类似菜鸟的哦多多学习

网友(2011-08-14):
这个一定得支持,最近也在做这个系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脚不接就是啦,我试出来的。

不管烧写还是jtag仿真都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大家盖楼呀!

网友:
这个好啊,现在用过的2366,等我换1766的时候再来仔细研究。

楼主:
回复 158楼:欢迎呀!

网友:
这个不能不顶楼主!

楼主(2011-09-26):
多谢大家支持!希望有问题在这里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初学者,看了你的LPC1768教程,按照你用系统节拍定时器来编写流水灯,为什么就进不去中断函数呢?程序跟你写的一样,望指教~~

网友(2011-11-07):
这帖子太好了,对于我这样新入手的人太有帮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TXmegaxxA1系列的单片有8路USART,那个适合做交换控制的,速度30M还凑合,最近在学习LPC17XX的片子,刚着手的菜鸟,多多指点!

网友:
学了一段时间的STM32,现在工作需要,又要学LPC1768,双管齐下,哈哈!

网友:
顶,楼主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有个问题,楼主的节拍定时器为什么我用就总不好使。
还有,可不可以楼主做一个SPI的例程讲解,或者有相应例程发给我邮箱也行,谢谢了。xinrugujing@126.com

网友:
lpc1768还是有人在搞啊,有交流的地方了。
我用lpc1768开发过ip语音对讲机。网络部分有问题,
数据量大就死机。
费了很长时间才改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今天对lpc1768超了一下频   170m  可以运行  那天在搞一下
我觉得150m 外围做好点 可能可以稳定运行!
还测试了一下lpc1768的io
在100m下 lpc_gpio1->fioset=0xffffffff;
        lpc_gpio1->fioclr=0xffffffff;
可以搞到15m
呵呵!!!!
我有一个问题,这么高频率,用来干嘛呢?有什么应用需要这么高速度吗?

回复 楼主:
今天对lpc1768超了一下频   170m  可以运行  那天在搞一下
我觉得150m 外围做好点 可能可以稳定运行!
还测试了一下lpc1768的io
在100m下 lpc_gpio1->fioset=0xffffffff;
        lpc_gpio1->fioclr=0xffffffff;
可以搞到15m
呵呵!!!!

老兄,怎么搞到170M呢?我最高11倍频,132Mhz,   12倍频就起不来了

网友:
LPC1768确实是个不错的片子,支持!顶起了!

为方便各位兄弟的开发,样片以及技术支持QQ:370136488  邮箱:edison.lin@tenghua.com.hk/370136488@qq.com

楼主(2011-12-20):
回复179楼:我记得1768的PLL倍频是先到300--500M 左右 然后分频,所以你应该调整 2个参数,然后就能成功上到 170M左右,还有第一次倍频范围不能超过限定!
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
支持楼主了!我是很新很新的新手,硬件设计没有问题,现在困在软件上了,现在想实现最简单的功能,用UART0来发送数据都实现不了,直接用楼主的UART0来编译一下写入芯片,用电脑检测串口发送的数据状况,发送不出来啊!觉得入门难死了!

网友(2012-01-19):
大大您費心啦,頂一下

网友:
楼主!在使用LPC1768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在main()中添加标准输入函数scanf()呢,如果添加的话编译就会报错如下:

.\Flash\Blinky.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vfscanf_char_file (referred from __0scanf.o).
.\Flash\Blinky.axf: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lash\Blinky.axf: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Target not created
不添加的话就能正常编译,但是能够使用标准输出函数printf(),编译的时候也不会报错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184楼:我的程序里面有 的!
回复187楼:我没有使用过scanf函数 我都是用 UARTXXX函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由于最近小弟才刚刚学习1768,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在使用系统节拍定时的时候,例程里面有一个“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1000);”是不能通过编译的,最后找到原因是“SystemCoreClock”没有定义,这个“Sys**”的值是怎么定义的,(我用#define Sys** 8M能通过但是不值得是否是这样定义的),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
   由于最近小弟才刚刚学习1768,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在使用系统节拍定时的时候,例程里面有一个“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1000);”是不能通过编译的,最后找到原因是“systemcoreclock”没有定义,这个“sys**”的值是怎么定义的,(我用#define sys** 8m能通过但是不值得是否是这样定义的),不胜感谢!!

已经解决,在mian.c函数中添加一个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并且把 systemcoreclok改成SystemFrequency便可以准确的定时了,因为在sys*17xx.h中使用SystemFrequency
(但是新的问题有产生了:在system_lpc17xx.h中已有定义SystemCoreClok就是 SystemFrequency ,但是结果还是不能运行,文件头也包括了吖!?,肿么般?)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
   由于最近小弟才刚刚学习1768,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在使用系统节拍定时的时候,例程里面有一个“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1000);”是不能通过编译的,最后找到原因是“systemcoreclock”没有定义,这个“sys**”的值是怎么定义的,(我用#define sys** 8m能通过但是不值得是否是这样定义的),不胜感谢!!

已经解决,在mian.c函数中添加一个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并且把 systemcoreclok改成SystemFrequency便可以准确的定时了,因为在sys*17xx.h中使用SystemFrequency
(但是新的问题有产生了:在system_lpc17xx.h中已有定义SystemCoreClok就是 SystemFrequency ,但是结果还是不能运行,文件头也包括了吖!?,肿么般?)

网友:
有没有QEI方面的例子代码吗????

网友(2012-03-27):
正准备入手lpc1768,谢谢!以后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你好,能不能提前写一下LPC的那个EMAC以太网怎么用的,我搞了几天都没有进展,我用的是KS8721收发器,谢谢

网友:
最近方案要用LPC1768,要学习一下,对于这个,我是小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2012-05-05):
向原创致敬

网友:
顶楼主有没有USB方面的。期待中。

网友:
记号一下,现在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