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下,怎么产生一个220V、50Hz的交流电 啊

楼主(2010-09-27):
在proteus下,怎么产生一个220V、50Hz的交流电 啊
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这个交流信号做电源的

网友:
使用sine信号,然后设置平均值rms为220V,频率50HZ,相位不管,如果用三相的话就需要设置!

网友(2011-05-29):
正弦信号在哪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generator mode"中。

网友(2014-08-22):
学习,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