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感老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7):
用LM2576做的,很山寨的工字电感,老是叫。求大神解释原因。坐等。。

网友:
绕的不紧.
用环氧树脂封固.
少的话用AB胶.

网友:
哦,楼上的办法倒是能表面上解决听不见的问题

但有没有治本的办法呢》?

网友:
能听到声音,说明电感上叠加有20kHz以下的电流。

网友:
这可能是自激震荡了,可能会是布线有问题,或者是电感不合适,我没做过这类电源,只是分析。

网友:
我以前做的,在用万用板试验的时候,就有声音,
但是真正布板子出来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固定不好。做板就没事了。我也碰到过

楼主:
确实是万用板,电感值也较手册上提供的参考值高了不少。我想弄明白为什么叫

网友:
叫出声音,说明是20KHz以下的低频。可能的受干扰了,跟布局、布线、固定有关吧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电感试试,不行就重新布板。

网友:
一般是引入了音频范围的干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激?

网友:
如果拿胶粘后不响了,则就这么用吧

网友:
我见过的唯一一颗会叫的电感,是一颗磁芯开裂的。我觉得一楼毛虫说的有道理,而且足够‘治本’了,不然就换种绕的紧的电感试试。
曾经给普通电感通上几K的方波(LC滤波用),没一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