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关于lm3s6965以太网接口的

楼主(2010-09-27):
我自己话的快板子,是按周立功lm3s8965开发板上面的电路图画的。为什么我的网线都还没接,那个网络两个指示灯就一个一直亮,一个在闪,自然就算接上网线也是ping不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帮忙分析一下,那两个网络的指示灯什么时候会亮,麻烦只是能详细的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你的MAC地址有没有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没怎么接触过ARM,也没有用过IAR,能不能告诉清楚一点该怎么查看呀,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预先写了个可以以太网下载的boot_loader?

楼主:
应该没有,我是直接拿周立功开发板的实例程序来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