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UCOS的信号量同步时,有些不理解,大家帮忙解释下,谢谢啦

楼主(2010-09-27):
OS_EVENT *DispSem;
在开始这两个任务之前  DispSem = OSSemCreate(1);                //创建一个信号量
下面是这两个任务 (AppTask1 优先级3  ,AppTask2 优先级4)
static  void  AppTask1 (void *p_arg)
{
  INT8U err;
(void)p_arg;
  while(DEF_TRUE)
    {
        OSSemPend(DispSem, 0, & err);                            //  等待信号量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8))       //  判断现在LED1是否是亮的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如果是 则熄灭LED1
        els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否则 点亮LED1
        OSTimeDly(150);
        err = OSSemPost(DispSem);                            // 发送信号量
    }
}
static  void  AppTask2 (void *p_arg)
{
  INT8U err;
  (void)p_arg;
   while(DEF_TRUE)
     {
        OSSemPend(DispSem, 0, & err);                           //  等待信号量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9))        //  判断现在LED2是否是亮的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如果是 则熄灭LED2
        els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  否则 点亮LED2
        err = OSSemPost(DispSem);                                    // 发送信号量
     }
}
我的疑问是:当OSStart();后,由于AppTask1优先级高,先执行,在第一句OSSemPend(DispSem, 0, & err);中,AppTask1进入信号量的等待队列,转为等待态,然后会调用OS_Sched(),运行当前处于就绪态的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也就是AppTask2,然后AppTask2也会想AppTask1一样,执行OSSemPend(DispSem, 0, & err);,然后也OS_Sched(),并转为等待态,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任务不都进入等待态了吗,没有任务会执行OSSemPost(DispSem);,那程序怎么同步的?
我在开发板里实验,确实同步了,两个LED轮流闪烁。
大家能给解释一下这个同步过程吗?谢谢啦先

网友A:
“由于AppTask1优先级高,先执行,在第一句OSSemPend(DispSem, 0, & err);中,AppTask1进入信号量的等待队列,转为等待态”
这句话是不对的,
并没有转为等待态,而是信号量申请成功了

具体执行流程就是:
task1 pend 成功
task1被延时
task2 pend 失败,挂起
。。。。过了150个时间单位
task1延时结束 被唤醒
task1 post
task2立即被唤醒
task2释放信号量
如此循环
所以两个灯之间有了150的时间间隔的闪烁效果。
楼主的对信号量的理解不够深刻,感觉信号量在这里没用啊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懂了
原来一直忽略pevent->OSEventCnt这个变量了,它表示多余的没有处理的事件数
DispSem = OSSemCreate(1);                //创建一个信号量
创建信号量是初始化pevent->OSEventCnt=1,所以优先级高的task1先执行,可以申请到信号量,继续执行,而task2申请的时侯这个变量已经是0了,所以要等待task1释放,这样实现的同步

网友(2012-03-23):
谢谢这个帖子  解决了我的疑问,看来我和楼主 走入了同一个死胡同里了

网友(2012-10-10):
有些浮躁  看了  算是了解了一下应用了

网友(2013-12-10):
错了,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AppTask1优先级高,先执行,在第一句OSSemPend(DispSem, 0, & err);中,AppTask1进入信号量的等待队 ...

补充下   我觉得在task1 post后task2 获得信号但不会立即执行因为task1的优先级高于task2  只有等task1 pend之后才会执行tas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