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变小问题,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碰到过?

楼主(2010-09-27):
本人做一个产品,要采样一个模拟信号,用电阻分压后用进入ADC,SMT后初次上电检测正常,上电一周后,发现一个电阻阻值由121K变成60~100K,用烙铁焊一下就会恢复,大约有1%的不良率,电阻是Y品牌的,应该是正品,现在不知那99%的会不会再出问题?

1.SMT检测正常后密封,
2.只有121K的电阻异常,其它阻值正常。
3.电阻工作电压只有7V左右。
4.可以肯定不是加工的问题。

楼主:
目前定性为银迁移

网友:
电阻还有软开路情况,即用表测试正常,接入电路确不能够正常工作(断路)

楼主:
银迁移 多在产品从有铅转到无铅过程中发生产;

产品:
1.受潮
2.产品受到污染,主要是溴化物;
3.物料保护层有破损。

准备采用的解决方法:
1.对PCB成品进行烘烤后涂K-5901于敏感电阻上
2.采用进口无铅无卤素焊锡膏(千住);
3.换一种品牌或类型电阻(把YAGEO的RC换成RT);
等结果出来再告知...

网友(2019-06-13):
我遇到过阻值变大的?又是什么鬼?FB的反馈电阻,电流极小,肯定不会过热,也是同个规格的阻值,遇到过2个

网友:
很多年前碰到过高精度0.1% 2K的贴片电阻值变大的,有铅焊接,后来换了供货商没事了。

网友:
短路的都见过

网友:
银迁移,标记一下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银迁移,mark

网友:
太深奥了  电阻也不正常

网友:
见过阻值变大的,板子变形电阻裂开的,还没见过阻值变小的

网友:
发现一个电阻阻值由121K变成60~100K,在线测量的吗?数字表~指针表。现实版中,电阻变小第一次见到

网友(2019-08-19):
引用 楼主:
银迁移 多在产品从有铅转到无铅过程中发生产;

产品:

历史贴被我翻到了,楼主还在坛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