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摇头灯的朋友进来一下!!

楼主(2010-09-27):
如何用DMX控台控制电机跟推杆运动,即电机跟着推杆走,电机速度反映在通道值,可是电机转向和停止这个矢量怎么做好??有弄过的朋友指点下编程思想。。。多谢!!

楼主:
TLC7226+L6219驱动电机

网友:
用步进电机,光电管限位,上电自检定位

网友:
若不是步进电机,则通过改变绕组线圈相位(通过电容来实现)来换向,可以用机械硬限位,而不必用7226与L6219。

楼主:
摇头灯当然用步进电机啊

楼主:
我说的换向是DMX值0-255为正转,255-0为什么就变成了反转,怎么区分这个值

楼主:
还有,一不推杆时候,要求电机就不走,这个才是跟杆,如何检查我的值不再变化了?

网友:
最好是用步进电机加上你的行程值,用个数字就可以控制了,何必大费周折?

网友:
那是你程序出错了,要检查正弦波的相位,当相位在0到180度的时候要控制方向为正转,只有180到360的时候才能换向。你要问你的程序怎么让电机反转了。

网友:
摇头灯是啥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程序出错了,要检查正弦波的相位,当相位在0到180度的时候要控制方向为正转,只有180到360的时候才能换向。你要问你的程序怎么让电机反转了。

自走我能控制方向和定位都可以,就是控台时候不会弄

网友(2011-04-06):
我也来学一学啊

网友(2011-06-23):
11楼】自走如何定位

网友:
有QQ交流没

网友(2012-03-31):
步时电机的位置是计算出来的吧。程序主要是处理加减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