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义隆的仿真器但不了解,请大家帮忙介绍一下啊,谢谢

楼主(2010-09-28):
我大概只会用到153  156,要求是U口大概要多少钱?仿真器能不能有没有烧录功能呢???

网友:
我知道义隆的仿真器目前开始是U口的啦,市场上价格在1K左右,你先找好代理商向他买,估计会有更好的价格,烧录器是分开的,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这也太贵了吧,买全要2K呀!比ARM的还贵!

网友(2010-11-06):
回复 楼主:

我有个义隆447的仿真器,转让、置换都可以。QQ:1546947360

网友(2010-12-15):
给你介绍个买EMC的仿真器,很便宜。成本价购买

网友:
义隆的仿真器价格是要1K左右,烧录器也要1000左右,现在出的都是usb接口的了,它的仿真器还有问题是,一个芯片就要一个上板的,你要仿不用的芯片就要换不同的上板,一个上板大概在400左右。烧录器是通用的。

网友:
建议买个义隆的仿真器  用飞凌的芯片来转换 买个飞凌的烧录器

网友:
义隆的那太累了,本来打算研究一下的,

网友:
是的,义隆的仿真不同的要换上板,没办法,不过比HT好点,HT的有的还要换仿真器吧好像,记得松翰的不用换

网友(2011-03-02):
现在出的义隆仿真器和烧录器都是USB口的了,仿真器不能烧录.价格都是1K左右.仿真器有上下板,下板不用换,不用的型号要换上板.上板价格在200-400左右.新出的USB烧录器不同型号也要转接板.P153的叫ADP064.转接板大概20左右吧.

网友:
台系的单片机是挺便宜的,但是不适合个人玩,仿真器和烧录器太贵了。
    我们用的是feeling的单片机,比义隆的更便宜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我们feeling一级代理啊,有需要飞凌的可以联系一下。高小姐:qq:1419889250.

网友:
义隆用起来果然很麻烦啊。。。。真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