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准的MIC 3.5mm 输入接口的定义是怎样的?

楼主(2010-09-28):
我查到3.5mm 耳机的标准是

左--右--地

如果是4脚的,就是

左--右--MIC--地

那单纯MIC的,三脚的,是怎样定义的呢?有哪位大侠知道吗?谢谢!!

楼主:
顶一下,请教大侠~~~

网友:
如果没记错,是

MIC--供电--地

网友(2011-07-20):
mark一下,最近在做音频控制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2012-08-21):
最外面的是  供电 插在电脑上是悬空的~ 中间的是MIC信号, 靠近柄端的是地,这几天也要做 就顺手拿电表测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