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交叉编译器

楼主(2010-09-28):
大家好,请问我在建立交叉编译器后,执行source /etc/profile使其生效的时候,弹出了下面的信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bash:export:=/usr/local/arm//4.3.2/bin:/usr/local/sbin:/bin:/usr/sbin:/usr/bin:/usr/x11R6/bin:/root/bin:not a valid identifier.请各位大侠解答啊。。急求

网友:
arm//4.3.2/bin:/
arm后面有两个“//”

楼主:
请问一楼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我的QQ么?因为现在很需要一位高手指点,谢谢啊:QQ:836982873

楼主:
补充图片,现象如下图

问题 (原文件名:L8BF}5Y]PMPC2QXJ02@X~YG.jpg)

网友:
你的/etc/profile怎么写的……
是不是写成了export $PATH=.....了?

应该是export PATH=....

to 1楼:

这个问题跟路径里面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这个是我用 vi /etc/profile/ 打开后的界面(使用的编译器版本为arm-linux-gcc 3.3.2)

然后用source /etc/profile 生效,就出现下面情况了,很想快点解决,不过不知道从哪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