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防盗器用的蜂鸣器是怎么驱动发声的(有节奏的)?..新手..大家别扔砖..

楼主(2010-09-28):
如题..附上图.
用m16应该可以驱动吧?

是不是用的是PWM?

网友:
这款好像自带驱动的~, 接电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给电就响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给电就响的吧

有个拆机的试过.接电后向一下,之后声音慢慢变小.所以想问下是不是要自己驱动的..

网友(2013-12-19):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