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做电流表精度比较高(测量范围100UA-100MA)

楼主(2010-09-28):
RT,有做过电流表的,帮忙提些意见。

网友:
MAX471,修正误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
MAX471不好买吧

楼主:
我用ADC0832做过,LM317输出端测试5V和3.3V小数点后一位还可以,但是经过LT1617升压后(输出电流为10MA左右),测到的电压值在小数点后一位都有变化,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流也有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用Max3472,我用过,很好用,就是有点贵。

网友(2012-03-03):
如果楼主硬件可以的话,我建议你作ICL7107/7106,此芯片不用写代码,直接焊上LED(7106驱动LCD)再加少数的外围元件可以做电流表,通过开关转换也可以做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