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ALTERA的芯片,共208个管脚,第183脚是8M晶振输入信号,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呢?谢谢!

楼主(2010-09-28):
如题。

楼主:
用专2和专3的部分管脚接了一块FLASH,估计是W29C040P系列的芯片,共32脚;

专2的部分管脚接了RAM 76256。

会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上面没写型号?

网友:
教你个办法,到这个网站上先搜索封装型号,找到封装了再去搜索元件库,逐步缩小范围,最后就会找到了

网友:
http://www.altium.com/community/libraries/altium-designer-libraries/en/altium-designer-libraries_home.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