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J3055,哪里可以买到铷原子钟

楼主(2010-09-28):
因为上次说的那个项目需要,从广东进了10个数字温补晶振。厂家给出的检验报告如下:

日老化率:小于0.5E-8
准确度:小于0.2E-6
短稳:小于1.2E-10
负载特性:小于1.2E-7
温度特性:-40℃~85℃时均小于-0.7E-7 (均为负)

现在想对这些指标进行测试,
手头有一块Agilent 53131A频率计,但是是标配版,没有配外部时基。想买一个铷原子钟作为外部时基来测试。另外,我准备在淘宝上找几个拆机的OCXO来做对比。
JJ3055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铷原子钟和OCXO均可以是拆机件,但是功能要完好。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a95f6ac7f941efa3584ee7d412aaaea.htm
自己看吧

网友:
我上次在荔湾旧货市场的鬼市里见了一个,他要120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没买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感谢楼上3位,我已从淘宝购买,现在正在途中。回来后的测试结果再向各位报告。

网友:
我也在1楼推荐的那个店里买了一个142大元.

网友:
还不如买个GPS模块,一定要带PPS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不如买个gps模块,一定要带pps输出的。

不一样的,PPS只能用于保持频率的长期稳定性,当你需要高短期稳定性的时钟,例如供给频率计做时基,PPS是没用的,即使用PLL来锁PPS都没用,因为PPS的精度通常只有100ns级别,无法保证短期精度。OCXO的短期精度可以达到10^-13级别。
振荡器另外还有一个指标是相噪,OCXO的相噪也是其它时钟源无法比拟的。
铷钟是通过微调OCXO的频率锁定在原子钟的谐振频率上来实现高精度的,结合了OCXO的短期稳定性和低相噪和原子钟的长期稳定性。
GPS专用授时模块确实可以实现比铷钟高的精度,但里面也是有OCXO的,GPS信号的解调机制也和定位用的模块不同,不是普通带PPS输出的定位模块能做到的。淘宝上卖的GPS授时模块比铷钟贵多了。

楼主:
目前已经购买如下设备:
铷原子钟:FE-5680
带OCXO的GPS授时器:Trimble Thunderbolt
用铷钟作为外部基准提供给HP53131A,来测试厂家提供的DCXO共10只样品,结果如下:
=============================================
2010年10月8日,第二次测试 铷原子钟作频率基准
编号                 频率(Hz)(上电30分钟以后)
321103890001        16384001.01
321103890002        16384001.30
321103890003        16384001.81
321103890004        16384001.46
321103890005        16384001.60
321103890006        16384001.70
321103890007        16384001.82
321103890008        16384001.94
321103890009        16384001.62
321103890010        16384001.25
=============================================
结果表明,测试系统改进以后,测试结果大为改善,厂家提供的器件满足其检验报告。
目前正在测试Trimble的GPS授时器上带的OCXO的性能,目前已开机2小时,应该是稳定了。读数在10.000004478MHz,最后一位跳动1-2个字。关于如何测试OCXO的短稳和老化指标,请做过相关工作的大侠给予提示:)

网友:
GPS授时器上带的OCXO性能未必很好,他需要GPS连上后进行调整才能到高精度,去掉GPS天线稳定性会更好点(接GPS天线,系统会不断调节纠正OCXO的频率,会有一点噪音.),但只能保证短时间的性能.

网友:
无论GPS、铷钟、甚至是铯钟,都是靠不断调节纠正OCXO的频率来保持精度的吧。

网友:
我一直以为铷原子钟是个很高科技,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价格至少要几十万的,块头也要很大,没想到120元就能买到9成新的,并且是这么小,实在汗颜。

网友:
一个月来一直给两个FE-5680A通电,相互之间频率之差一直保持在7~8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铷原子钟是个很高科技,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价格至少要几十万的,块头也要很大,没想到120元就能买到9成新的,并且是这么小,实在汗颜。

你说的那是铯钟和氢钟吧,一级基准。铷钟只是二级基准。

网友:
我也以为很贵.有"原子"二字就感觉很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铷原子钟是个很高科技,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价格至少要几十万的,块头也要很大,没想到120元就能买到9成新的,并且是这么小,实在汗颜。
你说的那是铯钟和氢钟吧,一级基准。铷钟只是二级基准。

你说的对,应该是铯钟,天文上用的那种,我搞不清它们的区别,给我的印象都是原子钟。氢钟是第一次听说,网上查了一下,有极高的频率稳定度。咕唧霖看你的回帖包罗万象,怎么什么都知道,实在是佩服。

网友:
好的铷钟本来是很贵的(RMB万元以上),只不过这些是做为洋垃圾进来的,价格自然就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以为铷原子钟是个很高科技,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价格至少要几十万的,块头也要很大,没想到120元就能买到9成新的,并且是这么小,实在汗颜。

回复 网友D:
我也以为很贵.有"原子"二字就感觉很值钱.
原子笔也不值钱,一块一只

网友:
现在还有人叫原子笔?够土.

网友:
小小的留个爪印,对这个廉价的东西感兴趣。

网友:
现在FE5680价格降到90元了,超级白菜价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玩了。

楼主:
回jj3055,我用的Trimble 的GPS授时器带的OCXO就是没有接GPS天线的时候,完全把它当一个单纯的OCXO来用,没有给5V的GPS部分供电,只给了±12V,给OCXO供电,其中+12V的耗电达到几百毫安,而-12V部分只有2-3mA。测试证明,OCXO的稳定度(不论是长稳还是日老化)都优于我买来的DCXO(数字温补晶振),但是DCXO的耗电只有3.3V 7-8mA.

目前正在寻求方法验证,我的DCXO是否满足项目需求(8小时走时误差不超过0.25ms,即按这样算的话是8E-9的相对误差)

楼主:
续上:
对购买的DCXO的个体一致性和时间一致性(暂且这么叫)测试结果如下,
请各位大侠予以指正:
==================================================================
第一次测试:
测试仪器:Agilent53131A(自带时基)   仪器启动1小时以后开始测试 每颗晶振上电30分钟后开始读数   本批次共10只
编号                 频率Hz(上电30分钟以后)
321103890001        16384052.7
321103890002        16384053.8
321103890003        16384054.2
321103890004        16384052.5
321103890005        16384051.4
321103890006        16384050.2
321103890007        16384051.7
321103890008        16384052.3
321103890009        16384052.5
321103890010        16384051.9         标准差:1.1467829399Hz
==================================================================

2010年10月8日,第二次测试 Agilent53131A(铷原子钟作外部频率基准)
编号                   频率Hz(上电30分钟以后)
321103890001        16384001.008
321103890002        16384001.302
321103890003        16384001.807
321103890004        16384001.461
321103890005        16384001.596
321103890006        16384001.699
321103890007        16384001.824
321103890008        16384001.935
321103890009        16384001.618
321103890010        16384001.245         标准差0.29335274584Hz

由此推断:第一次测量的10只晶振频率读数的准确度和离散度较大,与频率计的时基有关。第二次测量的结果应当较准确。
==================================================================
2010年10月8日,第三次测试:连续测量编号005的晶振
编号                   频率 Hz                读数时间
321103890001        16384001.609         2010-10-08 18:00
321103890002        16384001.596         2010-10-09 08:40
321103890003        16384001.671         2010-10-09 18:00
321103890004        16384001.637         2010-10-10 07:39
321103890005        待续……

网友:
顶一下.支持楼主继续测试研究.早日完成项目

网友:
如果DCXO无法达到指标,你只能去定做OCXO了,把恒温温度降低一点,里面的隔热措施加强,或许能大大降低功耗.
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可以考虑买现成的OCXO进行改装.

加一句,刚刚想到,是否可以把OCXO放进小型杜瓦瓶来降低功耗?

网友:
晶体的拐点温度是确定的,降低OCXO恒温温度很不可取,这会降低其性能。

楼主:
谢谢jj3055

如果liuyaohuang说的这种情况,估计就只能采用改善隔热条件来降低OCXO的功耗了。

网友(2010-11-15):
回复 网友E:

郎迅有5V的铷钟...

笔误了..是迅腾有5V的铷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