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 的 SPI不工作(已解决)

楼主(2010-09-28):
碰到一个问题,LPC2138 的 SPI经常不工作,初始化如下
void  MSPI_Init(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5500;        // 设置管脚连接SPI
        //PINSEL0 = (PINSEL0 & (~(0xFF << 8))) | (0x55 << 8) ;
    S0SPCCR = 0x52;                            // 设置SPI时钟分频
    S0SPCR  = (0 << 3) |                                // CPHA = 0, 数据在SCK 的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1 << 4) |                                // CPOL = 1, SCK 为低有效
           (1 << 5) |                                // MSTR = 1, SPI 处于主模式
           (0 << 6) |                                // LSBF = 0, SPI 数据传输MSB (位7)在先
           (0 << 7);                                // SPIE = 0, SPI 中断被禁止
}
写数据如下:
uint8  MSPI_SendData(uint8 data)
{
    IO0CLR = HC595_CS;                                // 片选74HC595

    S0SPDR = data;
    while( 0 == (S0SPSR & 0x80));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IO0SET = HC595_CS;
    return(S0SPDR);
}
经常停在了while( 0 == (S0SPSR & 0x80));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怎么回事?

楼主:
仿真发现状态是模式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将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5500; // 设置管脚连接SPI
改为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1500; // 设置管脚连接SPI
就好了,可能是因为把从机引脚设置了,从机引脚变化导致状态错误

网友(2010-12-01):
下午验证了你这个现像,是在LPC2138上做的,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