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FPGA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28):
本人最近的一个项目要用到单片机和FPGA。关于FPGA,只需要做一些数字逻辑的检测和控制,同时需要利用内部的RAM和单片机进行数据交换(RAM容量不需要很大)。我感觉FLEX10K和CYCLONE系列都够用,但是这两个系列是不是太老了,要被淘汰了?芯片的性价比如何?或者我应该用CYCLONE II系列的EP2C5T144,芯片好买而且有设计的余地?请各位指教

网友:
有多少逻辑,要多大RAM,跑多快速度,用多少IO
把这几样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大概1000左右就够用,RAM用的很少,不超过一百字节,IO口40个以上都够用。至于速度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了。个人感觉EP1C3T144和EP2C5T144都不错,问题是选哪个?EP1C3的芯片有没有可能过个一年半载后就买不到了?

网友:
按这个要求,我觉得你应该选XC3S50A-4VQ100C(价格十几块钱)
约1400逻辑单元,54Kbit-BRAM

网友:
为啥还要搞个单片机呢
用FPGA里面的NIOS核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是水平不够,NIOS这东西只是会个基本;二是单片机用的是增强型的51,要用到AD、DA、PWM、UART和SPI通信等,如果全用FPGA来实现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这个要求,我觉得你应该选xc3s50a-4vq100c(价格十几块钱)
约1400逻辑单元,54kbit-bram

谢谢指点啊,不过我一直用的都是ALTERA公司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LATTICE MACH XO 1200 似乎更符合你要求啊。它的XP XP2系列也都是基于内嵌FLASH工艺不需要配置器件。但是不好买。没戏
不过你熟悉ALTERA的,最好还是用ALTERA的算了。XILINX的你买根下载线还要接近三百块。但是SPARTAN 3AN 系列也是基于FLASH
工艺,不需要配置器件的。

再比较下价格

EP2C5 淘宝价在四十左右
EP3C5 在六十左右
xc3s50an 二十五左右
LFXP3 也在六十左右

呃,学生仔。

哪个便宜就搞哪个吧。

反正你有时间搞学习。

整整DCM   IBUFG,嘿嘿。

成本决定一切!

网友:
A3P125-VQG100,这个最适合,买也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