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的时候没法用initial赋初值,那大家是怎么给计数器付初值的呢?

楼主(2010-09-28):
据说initial语句是不会被综合的,果然

今天编了这种语句
initial begin
                cnumber<=16'h1000;//初值32768
                end

//use ain bin to TEST!!!!!!!!!!!!!!!!!!!!!!!!!!!!!!!!!!!!!!!!!!!!!!!!!!!!!!
always@(negedge ain or negedge bin)
        begin
        if(ain==0)cnumber<=cnumber+1;
        else if(bin==0)cnumber<=cnumber-1;
        end

本来是想给cnumber初值为32768的(16为二进制代码的一半的位值),但是发现不能用啊,编译成的程序,总是从cnumber=0的时候开始走。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
always@(negedge ain or negedge b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umber = 32768;
    end
  else if(ain==0)
     cnumber = cnumber+1;
  else if(bin==0)
     cnumber = cnumber-1;
  else
     cnumber = cnumber;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reset脉冲吗?汗

看来reset芯片的钱还是节约不下来啊...~~

楼主:
哈哈 不管怎样问题解决了,谢谢喜洋洋哥~~

网友:
声明的时候直接赋值即可。譬如:
reg [7:0] led_r =8'h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我试了下,用上电复位就可以赋初值了

但是声明时赋值,运行的时候还是从0开始计数的!

网友:
用PLL的locked引脚做复位,不要用复位芯片了。。

网友:
可以不用复位芯片的,用一个寄存器作全局复位即可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nt!=25000000)
        begin
                Cont        <=        Cont+ 1'b1;
                nreset        <=        0;
        end
        else
        nreset        <=        1;
end

把nreset连接各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要更严谨的复位的话,当然考虑的东西要多了

网友:
似乎ALTERA 的CPLD有一个设置,寄存器上电时赋初值为0

网友:
原来是这样赋初始值哈。

楼主:
杯具死了,这句话老是不对!!提示有89个waring!!
而且硬件发现B键可以正常减计数,A键不能正常增计数(数值被复位了而且在0附近跳变),不知是为啥

楼主:
初值问题已解决,倒是已经赋值进去了

网友:
说句实在话,楼主的这几句代码根本不应该这么写。。。设计思路要改成同步时钟驱动计数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