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M/GPRS模块 Q2403A测试与LCD模块连接

楼主(2010-09-28):
收了一堆二手的模块,不知道怎么测试,主要是不知道Q2403A模块是不是好的!各位大哥教教我!
Q2403A上用的是MAX3232芯片

LCD模块上有 LPC2114 SST25VF040等芯片,还有SD卡接口
192642液晶

Q2403A资料
WAVECOM Q2403A B产品说明书.pdfourdev_586235BFAE28.pdf(文件大小:1.13M) (原文件名:WAVECOM Q2403A B产品说明书.pdf)

上图

网友:
引出串口,在电脑上发AT指令测?

楼主:
我就引了3根线,RXD TXD GND
但是超级终端输入AT命令没有反应!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lz,我看你图里GSM模块都没有橡胶天线啊?GSM模块你插上SIM卡,通上电后,看它的指示灯。正常情况下,灯会一直亮,表明是在搜索信号。几秒后,指示灯变为一闪一闪的,这就是正常了。输入AT指令应该就有回应了。

楼主:
天线单位有
主要是不知道串口怎么引出来
模块上的是15芯的

楼主:
我就是量了MAX3232的脚和15芯的脚
然后用3根线和电脑串口接的
但是没反应
明天把天线和SIM放上去试下看

楼主:
我把SIM放上去后灯会闪的,1秒一下
但是串口还是没反应
郁闷啊

网友:
三线没问题,可能有问题是波特率不对,多试试。

网友(2010-12-06):
楼主,我前些天收了个车载gps,里面有个这样的gsm模块,请问下这个模块的电源电压是多少的啊

网友(2012-05-23):
3.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