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vr无关,开关电源输出为什么都是半波整流呢

楼主(2010-09-28):
最近研究电源,发现好多开关电源输出都是半波整流,为什么不是全波整流呢,是降低成本吗,还是根本就不能用全波整流

楼主:
补充:说的是开关电源,不是逆变器之类的

网友:
因为没有办法用全波整流呀,二极管的A极已经是直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有办法用全波整流呀,二极管的a极已经是直流了
不理解

网友:
和开关电源的原理有关系。

比如一般小功率的电源是 单端反激式。
初级线圈通电周期,次级线圈为反向电压,二极管截至,这个周期变压器储能。
初级线圈断电周期,次级线圈释放能量,通过二极管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情况
反激式只需要半波整流

对称半桥  不对称半桥(LLC)是全波整流

推挽有用半波  也有全桥的

网友:
在这里,严格来说没有全波半波的说法。与电路拓扑有关。可以看看开关电源的术语。

网友:
你看看波形就明白了,交流电的正弦波是有上下两个波的~~

楼主:
反激式只需要半波整流

那如果全波整流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反激式只需要半波整流
那如果全波整流会有什么结果呢

不能工作,会导致烧功率管,因为在功率管导通时就是变压器充磁时不允许输出能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试过  好像会炸鸡

网友:
反激式只需要半波整流
那如果全波整流会有什么结果呢

变压器磁短路.

网友:
这个要看电源的工作方式了。说简单一点的话,反激式电源一个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要是正激式就要2个二极管,一个整流一个续流

网友:
呵呵,进来补补课

网友:
以前没想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反激式只需要半波整流
那如果全波整流会有什么结果呢

恍然间明白一点。学习了。

网友:
全桥开关电源后级就可以桥式整流了。

网友:
反激的只有半波

网友(2013-09-12):
单端反激只能用半波
半桥和全桥在绕制变压器时都是次级绕组中心抽头,这样只需要2个二极管整流即可,成本降低不少

网友:
一句话让你明白
因为输入不是正玄波

网友D:
单端反激、正激肯定是1个二极管。推挽、全桥可以全桥也可以全波,电流大用全波,电流小电压高用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端反激、正激肯定是1个二极管。推挽、全桥可以全桥也可以全波,电流大用全波,电流小电压高用全桥。 ...

学习了。不错,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