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HWREG设置端口为输入,小马哥,帮帮我

楼主(2010-09-28):
在用bootloader中一段程序,
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GPIO_O_DEN) |= 1 << FORCED_UPDATE_PIN;
//这个是设置端口中的一个引脚为输入,
    //
    // Wait a while before reading the pin.
    //
    Delay(1000);
//延时等待
    //
    // Check the pin to see if an update is being requested.
    //
    if(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 ==
       (FORCED_UPDATE_POLARITY << FORCED_UPDATE_PIN))//这句很难懂,感觉里面的寄存器地址不对,大家帮我看看吧,这句应该是想当按键按下时即数据为0时,return(1)
    {
        return(1);
    }

网友:
设置为输入的话,应该使用 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GPIO_O_DIR) |= 1 << FORCED_UPDATE_PIN;

    if(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 ==
       (FORCED_UPDATE_POLARITY << FORCED_UPDATE_PIN))//
这句话的意思是判断升级管脚为高还是为低,是否升级还要看FORCED_UPDATE_POLARITY的定义,如果FORCED_UPDATE_POLARITY 为0,则升级管脚为低时强制升级,反之,如果FORCED_UPDATE_POLARITY为1,则升级管脚为高电平时强制升级。

(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这里省略了GPIO_O_DATA(因为GPIO_O_DATA的值为0),标准的写法应该是 (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GPIO_O_DATA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程序是否可以用,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这句话(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应该先用这一步吧?那不是地址不对了?

楼主:
用按键来判断是否更新,总算可以了,哎,弄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按键来判断是否更新,总算可以了,哎,弄死了。。
额,那两个boot_demo1,2的例子里吧,可以用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程序是否可以用,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hwreg(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这句话(forced_update_port + (1 << (forced_update_pin + 2))应该先用这一步吧?那不是地址不对了?

我都用过,没问题,没太看懂,你说地址不对是指那个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按键来判断是否更新,总算可以了,哎,弄死了。。

怎么解决了?把你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分享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按键来判断是否更新,总算可以了,哎,弄死了。。

应该说一下怎样做到的??

楼主(2010-12-01):
好久没上这个网站了,有空我把它更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