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推荐一款单片机,谢谢!

楼主(2010-09-28):
要求如下:
1.最好是flash,也可以是otp,不过需要配套的仿真器和下载器价格在1500内
2.需要2个通道,10bit或者12bit的AD,内部基准
3.电池供电,2.2-3.6V
4.具备液晶驱动,显示3个8字就可以了
5.最好有内部RC振荡器
6.有C开发环境
7.最重要的是,价格控制在7元内(20k)的量
8.具备内部eeprom

网友:
430F4XX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谢谢!

网友:
中颖的SH79E02,NEC的78F0411,不过后者不具有内部EEPROM,但可以用FLASH存储数据,楼主是不是用来做压力计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中颖的SH79E02不带LCD驱动,那你看看SH79F164吧

网友:
如果是用合泰的或者松翰的
便宜得要死,以上配置的单片机不到2元一片

做过小家电的都就知道,合泰等台湾的单片机用的最多
美国的日本的根本不能跟台系的拼价格
而且,合泰和松翰的都有C编译器,效率高很好用
国内有海尔和中微单片机,只有汇编器,没有C编译器
虽然价格便宜,但我不喜欢汇编器,万一以后要换单片机厂家
那改起来累死了。

注:本人菜民一个,非做广告!

网友:
说明一点,很多单片机厂家官网公布的单片机型号
可能没有8脚封装的,但不代表厂家就没有8脚封装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8脚的,省了不少体积,呵呵!
据%&$说,8脚封装的有专利保护,不能公开的……$$%&*^#@#$

网友(2010-12-15):
考虑MC9S08LL16满足要求

网友:
stc 广大平民的合理选择。
因为我以及我的朋友们都用这个,还可以。档次不高,但功能很强大,很适合基础及提升。

网友:
小马哈,RMB7你有太多选择,首先MC80F7708肯定合适你,RMB4。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外加LCD 驱动HT1621 RMB 1,如
S3F9454 PLUS HT1621
EM78P260 PLUS HT1621、
TM57PE40 PLUS HT1621
SN8P2612 PLUS HT1621
最经典还是IO直接驱动这样成本更低。。。。。

网友:
Sorry,没有注意内部EEPROM,这们选择范围就很小,建议外加EEPROM

网友:
pic系列了,自己去官网查查,应该有满足的!

网友:
pic16LF1xxx。。。。。。1美元以下

网友(2011-04-30):
回复 楼主:

HT46R62 + 24C01。 如果你是做家电, 不要提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I/O驱需要专门开1/2bias的LCD, 而且容易有鬼影, 不建议新手用. 1621用绑定的话也不划算。12BIT ADMCU其实不多。 看考虑HT46R067, 有AD和LCD。 但需要24C01。

网友:
找资料游荡到此,还骂了一通, 好爽。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B:

现在用合泰的单片机好累。

网友:
430F437....

网友:
STM32L152C8T,今年出的,满足要求

网友:
考虑下飞思卡尔单片机

网友:
SH应该有的!

网友:
七元钱以内,应该选择的有很多。

网友:
朋友考虑一下
现代单片机:MC81F7708A
电压范围 :1.9~5.5V(最高到6V)
pin,      :44PIN
Flash,   :8K Flash
A/D,        :6ch ADC
LCD(COM*SEG) :4*20
内部RC振荡器:1~8Mhz
价格  :3元左右

仿真器下载器便宜,也可以借用。
联系QQ:29074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