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 ADC问题,多通道转换时数值差很多,单通道转换时没有问题,

楼主(2010-09-28):
原理图

程序
///////////////////////////////////////////////////////////////////////////////////////////////////
//
//
// FILE NAME      : adc.c
// TARGET DEVICE  : c8051f350
// IDE VER              : KEIL C51V900
// CREATED ON     : 10-09-09
// CREATED BY     : BILLTIAN
//
//
///////////////////////////////////////////////////////////////////////////////////////////////////

#define _IN_adc_C_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 ADC0_Init extVREF Bipolar AIN0.1-AIN0.0
//-----------------------------------------------------------------------------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ADC to measure across AIN0.1 and AIN0.0
// on the Target Board (Differential measurements, Bipolar codes)

void ADC0_Init (void)
{
        unsigned ADC0_decimation;

        REF0CN &= ~0x01;            // disable internal vref
        //REF0CN |= 0x01;           // (enable if using internal vref)

        ADC0CN = 0x00;              // unipolar output codes, GAIN=1
        //ADC0CN = 0x10;                    // Bipolar output codes, GAIN=1

        //ADC0CF = 0x00;                        // interrupts upon SINC3 filter output and uses internal VREF
        ADC0CF = 0x04;                                // interrupts upon SINC3 filter output and uses external VREF

        ADC0CLK = (SYS_CLK_FREQ/MDCLK)-1; // Ideally, MDCLK = 2.4576 MHz Generate MDCLK for modulator.

        // program decimation rate for desired OWR
        ADC0_decimation = SYS_CLK_FREQ/OWR/(ADC0CLK+1)/128;
        ADC0_decimation--;
        ADC0DEC = ADC0_decimation;
        ADC0BUF = 0x00;             // ¹Ø±ÕÊäÈ뻺³å

        ADC0MD = 0x81;                                // ÍêÈ«ÄÚ²¿Ð£×¼
        while (!AD0CALC);                        // µÈ´ýת»»Íê³É
        ADC0MD &= ~0x07;

//        ADC0MUX = 0x37;             // ²î·ÖÊäÈë
        ADC0MUX = 0x07;             // ²î·ÖÊäÈë
        //ADC0MD |= 0x80;           // ʹÄÜ(IDLE Mode)
        ADC0MD |= 0x83;             // Æô¶¯Á¬Ðøת»»
        EIE1 |= 0x08;               // ʹÄÜ ADC0 ÖжÏ
        ucADCFlag = 0;
        ucADCStat = 0;
        uiADCResult[0] = 0;
        uiADCResult[1] = 0;
        uiADCResult[2] = 0;
        uiADCResult[3] = 0;
}
void ADC0INT(void) interrupt 10
{
        AD0INT = 0;                                        //Çå AD0 ÖжϱêÖ¾
        uiADCResult[ucADCStat] = (ADC0H<<8) + ADC0M;
        if(MAX_CH == ucADCStat)
        {
                ucADCStat = 0;
                ADC0MUX = 0x07;
                ucADCFlag = 1;
        }
        else
        {
                ucADCStat++;
                ADC0MUX = (ucADCStat<<4)|0x07;
        }
}
///////////////////////////////////////////////////////////////////////////////////////////////////
// Functions
///////////////////////////////////////////////////////////////////////////////////////////////////

楼主:
ADC3接的REF/2,只转换这一通道时AD值为0X800x,4通道循环转换时,这通道数值只有0X6xxx

楼主:
用ADUC845时也是类似用法,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1-01-15):
同样遇到类似问题!!稳定了是否好些呢?

网友(2011-02-19):
同样遇到此问题,等待高手出现解答。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个人愚见!!
测量每个通道的适合需要校准,有偏移校准和增益校准,楼主测量多通道的时候只做了第一个通道的校准,所以偏差比较大。如果做多通道的校准后,每次采集完后自己用校准值再做一次校准,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感觉是:上一通道的残留电压,未能及时释放。我在通道切换后连续抛弃50个转换值,得到的结果就比较靠谱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对劲,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刚弄完,很好呀。
我没太仔细看,身边也没有说明书。
我想提标的是:每次使能AD一次转换。转换完毕,读AD结果,清除Busy,和中断标志(是不是还有一标志需要清着),再启动转换。注意跟踪时间(350不记得是可不可以调整的)

网友:
切完通道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清busy启动转换,这样能保证通道切换后,有一个足够的稳定时间。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A:

有懂350的大哥没,加个QQ教教我啊,谢谢了。。。QQ540125095

网友(2012-07-08):
1通道采集5次,在采集另一通道5次 会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