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驱动MOSFET

楼主(2010-09-28):
如题,在全NMOS布局下能否用运放来驱动上臂NMOS管?下臂则用74LS14反相驱动,则只需3个管脚就能控制三相

以下为Multisim10仿真结果

用H桥来验证 (原文件名:layout.png)

A相上臂,B相下臂,负载的波形 (原文件名:osc.png)

驱动方波100kHz,50%占空比

现在问题是找一片合适的高速运放……以及运放的供电

请各位高人发表一下看法吧……

网友:
应该是错误的选择。
一般运放和74系列驱动能力太差,要注意MOS是电容负载,使用专门的驱动器比较明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错误的选择。
一般运放和74系列驱动能力太差,要注意mos是电容负载,使用专门的驱动器比较明智

居然有人回了OTZ……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还是专用驱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