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ICCAVR中调用aiom16.s汇编程序头文件?

楼主(2010-09-28):
用asm(".include aiom16.s");调用报如下错误

C:\iccv7avr\bin\imakew -f PROGRAMRUNNINGTIMETEST.mak
    iccavr -c -IE:\project\Program\TestFolder\ProgramRunningTimeTest -e -D__ICC_VERSION="7.16A" -DATMEGA  -l -g -Wa-

IE:\project\Program\TestFolder\ProgramRunningTimeTest -MLongJump -MEnhanced -MHasMul

E:\project\Program\TestFolder\ProgramRunningTimeTest\main.c
!W E:\project\Program\TestFolder\ProgramRunningTimeTest\main.c(11):[warning] empty declaration

因在.c文件中需要用到asm("PORTD=0x12");来指定PORTD的地址,如果能够直接将aiom16.s的汇编头文件包含进来,在.c文件中就不要asm

("PORTD=0x12");这样的语句了,那么该如何在ICCAVR中实现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用,将aiom16.s的汇编头文件包含进来呢?万高手指教!

网友:
问的好,把我问的都木纳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一锅糨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马老师,我没有表达清楚!
重新描述一下:
在ICCAVR中,如果用下面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void main( void )
{
  asm("sbi PORTD,0 ");
}
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E main.s(18):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但是如果用下面的程序,就不会报错, 看起来像是程序不识别变量PORTD,需要自己去指定地址。
#include <iom16v.h>
void main( void )
{
  asm("PORTD=0x12");
  asm("sbi PORTD,0 ");
}
在汇编头文件aiom16.s中,含有PORTD=0x12语句,那么如果能够将汇编头文件aiom16.s在上述程序中包含进来,
就不需要在程序中写asm("PORTD=0x12"); 这样的语句了。同理在<iom16v.h>头文件中的变量也可以拿来用了。
问题是如何将汇编头文件aiom16.s在上述程序中包含进来呢?

网友:
你的方法很好了。

在你的基础上改进下,不知道好不好用,楼主可以试下。

建一个*.h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

void abcdef(void)  //函数名随便定,不要跟其它重复了就行
{
asm("PORTD=0x12");
asm("PORTC=0x15");
asm("PORTB=0x18");
//把你所要声明的内容都按以上方式写上
}

然后调用这个.h文件,不需要调用abcdef()函数。

如: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h"

void main( void )
{
  asm("sbi PORTD,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