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兄,请帮我看看我加的这个电阻,位置对否?

楼主(2010-09-28):
呵呵,能力有限,就怕搞错了,麻烦春风兄帮我看一下:

网友:
对是,就是这里,还挺漂亮的吗,仅次于我的焊功了,O(∩_∩)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就是这里,还挺漂亮的吗,仅次于我的焊功了,o(∩_∩)o~

哈哈,被夸的很受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被夸的很受用啊!

快得了吧,别臭美了,U14旁边那颗电源就焊反了,好好查查再通电吧 -_-|||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哈哈,被夸的很受用啊!
快得了吧,别臭美了,u14旁边那颗电源就焊反了,好好查查再通电吧 -_-|||

楼上的眼睛真尖,我是把那个电阻直接和左边的电解穿一个孔里了,这样就不用刮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哈哈,被夸的很受用啊!
快得了吧,别臭美了,u14旁边那颗电源就焊反了,好好查查再通电吧 -_-|||

多谢了,确实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