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做“电力通信管理机”的,进来交流吧!~~

楼主(2010-09-28):
我们的方案
软件:linux
硬件:X86平台(6网卡、10串口)、MOXA-ARM11平台(4网卡、16串口)

大家什么方案的啊?

网友:
几年前就做过。86的方案是我们00年实现过,盛博或研华的核心板搭的,系统用Psos。后来是9200加vxworks。再后来是ixp。

网友:
串口用16554扩的。模件式,用isa做高速背板总线,Can做低速背板总线,最多支持64个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用16554扩的。模件式,用isa做高速背板总线,can做低速背板总线,最多支持64个串口。

can做低速背板总线,现在很多公司用这个做内部的串行总线,但是CAN一次只能传8字节,感觉做起来挺麻烦的,还不是485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年前就做过。86的方案是我们00年实现过,盛博或研华的核心板搭的,系统用psos。后来是9200加vxworks。再后来是ixp。

你们的管理机配置软件实现了哪些功能?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国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国标。

工作多年从未见过“国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国标。

回复 网友C:

管理机实现的功能太多了,比如,组态配置,调试测试等等,
无法一一说清楚,总之,这个东西,做出来难度不大,工作量很大。
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好几代呢。现在这个算是比较完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国标。
回复 网友C:
管理机实现的功能太多了,比如,组态配置,调试测试等等,
无法一一说清楚,总之,这个东西,做出来难度不大,工作量很大。
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好几代呢。现在这个算是比较完善了。

你们管理机参数是保存在文件里还是数据库里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PowerPC+Vxworks,做了十多年了。
新的平台是PowerPC+linux
做这个后期的工作量主要是调规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powerpc+vxworks,做了十多年了。
新的平台是powerpc+linux
做这个后期的工作量主要是调规约了。

我们也是linux,能讲讲你们的构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组态配置工具?还是装置内部?

一般装置内部不跑关系数据库。

上位机组态工具,为了追求轻量级也不用关系数据库,不过支持数据导出到数据库。

网友:
另外,南自系的比较喜欢用PPC+vxworks或者PPC+LINUX。南瑞系的比较喜欢用IXP+vxworks,也有PPC+vxworks.
一般的来说这个等级的CPU+加上多CPU模式,基本能够满足现场要求了。

通讯管理机比较难的是软件的结构设计。因为,通常这种管理机今后会碰到各种各样BT的需求,加上面对的应用对象有开发人员和工程项目实施人员,还有最终用户,不同的人对软件的功能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软件的系统设计上面需要充分考虑到可扩展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组态配置工具?还是装置内部?
一般装置内部不跑关系数据库。
上位机组态工具,为了追求轻量级也不用关系数据库,不过支持数据导出到数据库。

那你们的参数采用什么格式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组态配置工具?还是装置内部?
一般装置内部不跑关系数据库。
上位机组态工具,为了追求轻量级也不用关系数据库,不过支持数据导出到数据库。
那你们的参数采用什么格式存储?

网友:
你现在在负责通信管理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在负责通信管理机吗?

恩啊,现在管理机的参数编辑是个问题,加一个规约,要做一个参数编辑,做起来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在负责通信管理机吗?
恩啊,现在管理机的参数编辑是个问题,加一个规约,要做一个参数编辑,做起来麻烦。

网友:
你们应用当中有哪些规约呢?需要保存一些什么参数呢?是否需要支持6185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应用当中有哪些规约呢?需要保存一些什么参数呢?是否需要支持61850呢?

IEC101-97版、IEC101-2002版、N种IEC104、公司内部规约、N种MODBUS、CDT、DL645、N种和标准不搭边的规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ljt8015 =?李锦_涛

网友:
有没有人做61850的啊?是不是很难?

网友:
61850有点复杂。我们用sisco的mms lite。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ljt8015 =?李锦_涛

以后改名 hjt8015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61850有点复杂。我们用sisco的mms lite。

把你们的通信管理机配置软件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61850有点复杂。我们用sisco的mms lite。
把你们的通信管理机配置软件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上图片很精彩,多发点呀,参考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调度系统的通信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调度系统的通信模块!~

嘿嘿,你错了,这即支持调度远动,又支持现地规约转换。

网友:
楼上的使用的背板了吧,CPCI?VME?还是自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调度系统的通信模块!~
嘿嘿,你错了,这即支持调度远动,又支持现地规约转换。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0086bv3xfe.png','原文件名:捕获aa.png')" hre......

功能太强了!~    你们多少人开发这块呢?

这个图貌似两个管理机 和在一个装置中?

这个装置的背板采用的是什么总线通信的啊?

网友:
是1个装置,双电源冗余,双CPU冗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个装置,双电源冗余,双cpu冗余。

这个装置的背板采用的是什么总线通信的啊?

网友:
关注!
BTW:谁能剖析一下moxa的东东?

网友:
看来我做的软件 落伍啦啊,支持人工置数,遥控测试,规约用DLL调用选择
目前主流的IEC 60870-5-101、102、103、104、DNP3.0、SC1801、MODBUS、CDT、CSC2000 OPC等多种电力规约,
并支持南瑞、南自、许继等公司自定义的特殊以太网103内部规约 基于XPE的这就有个好处,有些监控后台接的东西不多,连
通信机斗不用了,直接把软件在监控上起了就行,嘿嘿!。

图片搞了半天没传上啦,对不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我做的软件 落伍啦啊,支持人工置数,遥控测试,规约用dll调用选择
目前主流的iec 60870-5-101、102、103、104、dnp3.0、sc1801、modbus、cdt、csc2000 opc等多种电力规约,
并支持南瑞、南自、许继等公司自定义的特殊以太网103内部规约 基于xpe的这就有个好处,有些监控后台接的东西不多,连
通信机斗不用了,直接把软件在监控上起了就行,嘿嘿!。
图片搞了半天没传上啦,对不住啦

你们直接用后台机转发的话,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呢!~

楼主(2010-11-03):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看来我做的软件 落伍啦啊,支持人工置数,遥控测试,规约用dll调用选择
目前主流的iec 60870-5-101、102、103、104、dnp3.0、sc1801、modbus、cdt、csc2000 opc等多种电力规约,
并支持南瑞、南自、许继等公司自定义的特殊以太网103内部规约 基于xpe的这就有个好处,有些监控后台接的东西不多,连
通信机斗不用了,直接把软件在监控上起了就行,嘿嘿!。
图片搞了半天没传上啦,对不住啦
你们直接用后台机转发的话,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看来我做的软件 落伍啦啊,支持人工置数,遥控测试,规约用dll调用选择
目前主流的iec 60870-5-101、102、103、104、dnp3.0、sc1801、modbus、cdt、csc2000 opc等多种电力规约,
并支持南瑞、南自、许继等公司自定义的特殊以太网103内部规约 基于xpe的这就有个好处,有些监控后台接的东西不多,连
通信机斗不用了,直接把软件在监控上起了就行,嘿嘿!。
图片搞了半天没传上啦,对不住啦
你们直接用后台机转发的话,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呢!~
------------------------------......

网友(2012-11-14):
终端产品是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