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老师:我手头五片mega8都烧不进程序了。

楼主(2010-09-29):
马老师您好,我最经用mega8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搞了很久也没搞出来,想请教一下您。
我手头有五块m8,现在都不能用了,具体情况如下:
1、首先,有两片本来是可以用的,是从下载器上面拆下来用的,前几天用的时候还是好好地,但几天过去后再拿起来用的时候,却发现烧不进程序了。在此期间没有修改过芯片的熔丝位,默认使用内部1M时钟。
2、新买回来的三片m8,从买回来的那一刻开始,尝试了很多遍,至今仍没烧进过程序。
3、换了几块板来试,并且用别人好的mega8做对比,结果别人的烧得进,就我的不行。烧写软件:studio和AVR fighter皆试过;下载器:USBISP和AVR-DOPER都试过。
4、曾经怀疑是熔丝位被改为外部时钟,试过加晶振,试过接6MHz、2MHZ方波到XTAL1,还是不行。

不知以上故障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望老师解惑。

网友:
注意:AVR的ISP下载功能通过容丝位也是可以被禁止掉的。不管是从SPI口,还是JTAG口。

M8没有JTAG口,如果是ISP功能被禁止了(可能行小),或时钟配制不对(可能行大),都回“死”掉。

建议:

1。加5V的2M方波到XTAL1或XTAL2,多试几次。只要能读到数据,就先进行擦除操作(如果加密位被编程过了,容丝位也是不能改的,但能读到),然后再改写时钟配置的容丝。但这必须是在ISP没有被禁止的情况下才行。

2。上述办法不行。或者说ISP被禁止了,就只能采用专用的并行高压编程器进行容丝位的配置了。这个要用SDK500了。一般人没有的。

如果2也不行,片子是真的死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再试试看。

楼主:
虽然这五片mega8暂时还生死未卜,但今天去实验室清理省赛场地时,捡到了四片能用的mega8,满足了,哈哈。。。。

网友:
有转换座,用几百元的通用编程器也能修改

网友:
那座也不便宜吧

网友(2012-02-10):
用51单片机做个熔丝恢复器吧!
http://www.goodbj.net/show.aspx?&id=8105&cid=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