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刷9.24第三版程序是否正常

楼主(2010-09-29):
如题,从另外的帖子看,帮主的电源是能正常的显示电流的,估计,也应该是2.1版的(也就是需要外加10K和2个3.3M的),有一部分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及一部分童鞋不显示电流,所以,希望各位拥有这个电源的能上来说下,是否正常,硬件版本,一起讨论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知道的正常的:
              春风
              tangfree

不正常的:
         我,(2.1)
          page555
          zhangv
          moul
          huojianfei

网友:
发现已经有我的名字了。。。我用的也是2.1版本的,10K和3.3M电阻也全加了。

网友:
大家尽量看看程序,我怀疑是程序有些问题,后天放假了我再调试下,这两天公司忙。

网友:
我的不正常,电流显示0 2.1的,电阻都加了

网友:
也发现已经有我的名字了。

网友:
目前为止算是正常的吧!刚组装完毕,开始R55 R56接了3.3m电阻,结果实测和显示有有几百m的偏差,拆掉后实测和显示偏差在0.1和0.001之间。不过 空载时电流显示0.0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刷的是第几版的程序,如果是第三版的,建议刷回第二版的试试,理论上你这样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的情况:

刷8.22版本的,工作正常,100mA以下的电流显示不准;

刷9.24版本的,电压正常,电流始终显示 0000   ;只好暂时用回8.22版。

--------------------------------------------------------
输出电压这个准啊,太准了

注:加了1个10k电阻,2个3M电阻。

网友:
楼主,试一下这个能用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99438&bbs_page_no=1&bbs_id=307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不在手头,明天我试试在做汇报

网友(2010-11-25):
我用9.24版也是不显示电流,如果加上那两个电阻,电压始终比设置值低0.X伏,不加那两只电阻,电压就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