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片lpc1758,传些原理图,准备自己做板

楼主(2010-09-29):
用户指南

网友:
我手上有4片,1768,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片子什么的都是浮云,关键是发挥出片子的威力

楼主: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scope=LPC1758&locale=en,,Latn

各种代码示例 有个比较全的
还没找到官方开发板原理图 ,第三方的很多,

网友:
LPC1768 很牛X哟  呵呵

网友B:
搞到一片1758就要做板?想到那个笑话:一兄弟在公交上捡到一鼠标,想配台电脑~~~~

楼主:
楼上,有一片好歹可以做个核心板了啊。其他的部分慢慢飞线到实验板上就行了。
一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坏了都不知道为什么坏了。

楼主(2010-11-13):
一不小心买了三片lm3s2b93,传说中的复位不能烧写jtag的bug让人比较担忧,,,
话说2b93有96k的ram,,,价格才35,当然了1k的含税报价估计还是要超过这个的。
没有mac,phy,但是可以用enc28j60补充。
没有usb,也可以用ft232补充。(正在找更好的替代品)
有epi,可以设置成emif,。。。绝对亮点
有iis。。就靠它了,,
还有can。虽然can的应用从来没亲手做过。若干ssi iic spi 不知道搞什么好玩呢。。

网友:
支持下,我正准备开源我的LPC1752的板子,带GPRS,CAN,485不过现在代码还在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支持下,我正准备开源我的lpc1752的板子,带gprs,can,485不过现在代码还在做~~~~

有兴趣先发个原理图的截图看看??

网友:
期待LPC18xx的高速USB接口

---------------------------------------------------------------------------------------------------
概述LPC1800系列ARM是基于第二代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可用于嵌入式应用,为系统提供更强大的性能,例如低功耗、增强的调试特性和对高级功能模块的集成。

LPC1800系列ARM的工作频率高达150MHz,采用3级流水线和哈佛结构,带有独立的本地指令和数据总线以及用于外设的第三条总线。并包含一个内部预取指单元,支持随机跳转的分支操作。

LPC1800系列ARM包含高达1MB片内Flash、200KB的片内SRAM、四线SPI Flash接口(SPIFI)、可配置定时器子系统(SCT)、2个高速USB控制器、1个以太网、1个LCD接口、1个外部存储器控制器以及各种数字和模拟外设。
特性处理器内核
ARM Cortex-M3处理器,可在高达150MHz的频率下运行;
ARM Cortex-M3内置存储器保护单元(MPU),支持8个区域;
ARM Cortex-M3内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非可屏蔽中断(NMI)输入;
具有JTAG和串行线调试、串行跟踪、八个断点和四个观察点;
支持ETM和ETB;
系统节拍定时器。
片内存储器
1MB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
136KB的SRAM,用于存储代码和数据;
2个带独立总线访问的32KB SRAM块,2个SRAM块可分别断电;
32KB的ROM,包含引导程序和片内软件驱动;
32位的一次性可编程(OTP)存储器,供用户使用。
时钟产生单元
晶体振荡器的操作频率为1MHz~25MHz;
12MHz内部RC振荡器精度为1%;
极低功耗的RTC晶体振荡器;
两个PLL允许CPU在最大的频率下工作而无需高频晶体,第二个PLL可用于USB;
时钟输出。
串行接口
四线SPI Flash接口(SPIFI),传输速率高达80Mbps/通道;
1个具有RMII和MII接口的10/100M以太网接口,支持DMA传输实现高吞吐量;
1个高速USB 2.0 Host/ Device /OTG接口,带有片内PHY,支持DMA传输;
1个高速USB 2.0 Host/ Device接口,带有片内全速PHY和支持片外高速PHY的ULPI接口;
4个支持550模式和DMA传输的UART:其中一个UART具有完整的调制解调器接口;一个UART具有IrDA接口;三个UART支持同步模式和符合ISO7816规范的智能卡接口;
1个单通道C_CAN 2.0B控制器;
2个带FIFO和多协议支持的SSP控制器,支持DMA传输;
1个带有监控模式和开漏I/O引脚、支持快速加模式的 I2C总线接口,符合I2C总线规范,传输据速率高达1Mbit/s;
1个带有监控模式和标准I/O引脚、支持快速加模式的 I2C总线接口,传输据速率高达1Mbit/s;
1个单输入单输出的I2S接口,支持DMA传输。
数字外设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EMC)支持外部SRAM、ROM、Flash和SDRAM器件;
LCD控制器可编程支持高达1024H×768V分辨率的LCD,支持单色及彩色STN面板和TNT彩色面板,支持1/2/4/8 bpp的颜色查找表和16/24位直接像素映射,支持DMA传输;
SD卡接口;
八通道通用DMA(GPDMA)控制器,可访问AHB上的所有存储器和所有支持DMA的AHB从机;
高达80个通用I/O管脚,可配置上拉/下拉电阻和开漏模式;
GPIO寄存器位于AHB上,便于快速访问,支持DMA传输;
可配置定时器子系统(SCT);
4个具有捕获和匹配功能的通用定时器/计数器;
1个用于三相电动机控制的MCPWM;
1个正交编码器接口(QEI);
重复中断定时器(RIT);
窗看门狗定时器;
极低功耗实时时钟(RTC),位于独立电源域上,带有256个字节电池供电的备用寄存器;
报警定时器,可电池供电。
模拟外设
1个10位的DAC,支持DMA传输,数据转换速率为400KSamples/s;
2个10位的ADC,支持DMA传输,数据转换速率为400KSamples/s。
安全性
AES解密引擎;
2个128位的安全OTP存储器,用于AES密钥存储,可供用户使用;
每颗芯片具有唯一的ID。
电源
单个3.3V的(2.0V~3.6V)电源供电,通过片内DC-DC转换器给内核以及RTC电源域供电;
RTC电源域可单独由一个3V的电池来供电;
四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掉电模式;
超速模式用以提高CPU和总线的时钟频率;
各个外设产生的唤醒中断可以将CPU从睡眠模式唤醒;
外部中断和采用RTC电源域中电池供电模块产生的唤醒中断可以将CPU从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掉电模式中唤醒;
带四个独立阈值的掉电检测,用于中断和强制复位;
上电复位(POR)。
封装
LQFP 144/208和BGA 100/180/256封装。

网友:
我搞到个LPC2468,还有一个LPC2364即将搞到手,那位给我个中文的说明,E文有点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年小批量出货都没戏,,,nxp让人很失望~~~~

ti的lm出的倒是很勤快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今年小批量出货都没戏,,,nxp让人很失望~~~~
ti的lm出的倒是很勤快

春节前1788,和1800样片都危险。不过还好了,ST的不也还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倒希望nxp能出点64 乃至48 脚封装的低端片子,
发现产品原cpu的成本就35,而nxp出的片子都太大,80脚吃不消的说,虽然1751价格接近,
但实在是,,ram太小啦。
所以最近已经转向lm,但是lm恶就恶在它的code sample很不好使用,比起ti原来的code sample,,那tmd直接copy就能运行啊
而且lm它的软件部分下载的分类太脱离普通人思维方式,
总是要有辅助的guide,甚至是guide的guide,向导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怎么运行简单的demo
也许是lm本身就是小公司的作品,随意性太明显,就算被德州收购,也没改变自己的特色,(难怪卖不好!)
希望德州好好的改造改造丫,至少代码和驱动什么的说明写间接明了些。bug什么的赶紧出新片,
想想ti的430多给力啊~~~小破cortex m3片子有什么难的啊----430是我见过的最好使的mcu,但lm让我又产生了阴影。
但lm的小封装确实很诱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春节前1788,和1800样片都危险。不过还好了,st的不也还早呢

~~~~~~~~~~~~~~~~~~~·
跟nxp没怎么联系过,nxp当初居然给我打过电话,说我是不是对它的产品感兴趣,,
我当时就奇怪什么时候写手机号填网站上了,查电话真是上海nxp的,,
然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申请nxp的样片,于是乎便宜淘宝上的卖样片的js了!!!!
掏钱买样片,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春节前1788,和1800样片都危险。不过还好了,st的不也还早呢
~~~~~~~~~~~~~~~~~~~·
跟nxp没怎么联系过,nxp当初居然给我打过电话,说我是不是对它的产品感兴趣,,
我当时就奇怪什么时候写手机号填网站上了,查电话真是上海nxp的,,
然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申请nxp的样片,于是乎便宜淘宝上的卖样片的js了!!!!
掏钱买样片,吗的,,

参加下研讨会,直接打电话和他们的FAE交流,有应用需求的话肯定会给的,NXP的FAE比ST的好很多,ST又挫又抠门。
小封装的NXP ARM 确实是问题,LPC1300 只有1个串口,没有DMA ,貌似是LPC2000卖得太好了,暂时还不想推新品影响最好卖的ARM7产品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自己做些东西,搞些无线,数据采集啊,什么的,公司产品上介个东东说实话真没有cost down的必要了
虽然新的片子功耗低些,价格只能低个十块左右,中断嵌套什么的,快速中断处理啊,都没有看出卖点,
换句话说,新的片子并没能给产品增加特别的卖点,
毕竟这些片子都更像是单片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arm(当然纠结在定义上本来也没什么意义)

但某些需要更高速反应的场合,比如我发现用430跑要3秒的程序,lm3s的小48脚的片子只要1秒,还是有点区别的

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流明的608,价位在2美元,有8k ram,

lm3s1607,只要3美元,貌似全世界库存才146,搞笑啊这是,,,

lm3s2b93,上量后不超过人民币35。没有库存,只有样片。可惜就三串口

还有几片64pin的48k ram的,超4美元了已经,都没量产,比如1R26,东西不错,就没货。

忘了,其实lpc1754也很不错,已经达到我的选型要求了,4个串口,价格能降到38以下。

nxp已经开始量产和供货,我一直觉得nxp比st靠谱,,如果ti把lm改造好的话,应该比nxp还好些.

不过说来说去,不上os,换什么新片子都差别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想自己做些东西,搞些无线,数据采集啊,什么的,公司产品上介个东东说实话真没有cost down的必要了
虽然新的片子功耗低些,价格只能低个十块左右,中断嵌套什么的,快速中断处理啊,都没有看出卖点,
换句话说,新的片子并没能给产品增加特别的卖点,
毕竟这些片子都更像是单片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arm(当然纠结在定义上本来也没什么意义)
但某些需要更高速反应的场合,比如我发现用430跑要3秒的程序,lm3s的小48脚的片子只要1秒,还是有点区别的
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流明的608,价位在2美元,有8k ram,
lm3s1607,只要3美元,貌似全世界库存才146,搞笑啊这是,,,
lm3s2b93,上量后不超过人民币35。没有库存,只有样片。可惜就三串口
还有几片64pin的48k ram的,超4美元了已经,都没量产,比如1r2......

今年NXP的研讨会比较给力,最近又举办了

网友:
正在玩1788,还有点BUG,等新的样片。

网友:
想搞个LPC176x来做MP3解码,最好能把FM,网络收音机一起搞上。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B:
搞到一片1758就要做板?想到那个笑话:一兄弟在公交上捡到一鼠标,想配台电脑~~~~ ...

人家有这个能力,做个板有什么问题呢?
   一来,练习这个芯片,另一方面练习做板,不可以吗?

网友(2014-03-29):
汗,我也捡到一片焊好引脚的板。。。。

网友(2014-06-18):
为什么提示我登陆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