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模块能正常启动,但是不能注_册网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9):
MC52I模块能正常启动,发送AT等指令能正常回复,SIM卡信号质量很好,是31,但是为什么不能注_册网络呢,我发AT+CREG,回复是0,0,应该是没注_册,看SYNC信号灯也是没有注_册的意思,SIM卡已开通GPRS功能,没有欠费,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呜呜。。调了一整天丝毫没有进展,另外还发现一奇怪问题,MC52的波特率是自适应的,我不配置波特率发AT指令能正常回复,一旦配置波特率如9600后,发AT指令回复出来的都是乱码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急啊

网友:
试了多久啊
据说现在有的卡,开机注_册网络可能要花1分钟左右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电路板SIM卡的VCC有时候有电压有时候没有,没电呀应该模块就不会注_册,卡明明插好了,但是每次都说SIM卡没插入,但是信号质量又能测试到。。

网友:
信号质量好只能说明模块跟基站通讯正常,问题在模块与SIM卡的连接上,重点查一下模块的插座焊接是否正常。
另外,通常情况下,从IGT启动到注_册成功,一般只需20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