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时器中断开始到进入中断、之间竟消耗了17us

楼主(2010-09-29):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MR0()
{
    T0CS=0; //Fosc/4
    TMR0=0;

    GIE=1;
    T0IE=1;
    T0IF=0;
}
中断
void interrupt ISR()
{
    if(T0IF)
    {
        PWM0=!PWM0;
        T0IF=0;
    }
}
主函数里面什么都没做,while(1) ;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从定时器中断开始到进入中断、之间竟消耗了17us:

在这17us的时间内、程序都去做什么了呢?

使用TMR1时、情况也一样

网友:
MCU做现场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在仿真里面看到现场保护的过程呢、现场保护也不需要15us吧?

网友:
看反汇编代码,从0X04地址开始看,如果是PIC16F

网友:
如果程序中有进行一些数学_运算,中断中也用了,进中断的时候PICC肯定要进行对一些数学库变量的保护,这个就很耗体了。PICC18的就是如此。

网友:
the interrupt latency is about 3 - 4 tcy.

at a minimum, you will save the W and STATUS registers (4 tcy minimum), and your C compiler likely will save more (8 - 10 instructions are normal).

plus a jump into the interrupt (1 - 2 Tcy).

so that brings you to about 14 - 16 tcy.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llwood0是外国友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millwood0是外国友人吗

错,milwood只不过没有装中文输入法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晕,看到了懒的最高境界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help.

楼主:
millwood0 的回复 咋一看去倒像是datasheet的说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呵呵.....
............
........................
millwood0 说明了堆栈保护耗时可达14 - 16 us,我又看了下、恢复现场时也要这么多时间__14us 。

本来想用定时器得到几个us的延时、看来这样简单的方法不行了。
也许同时用多个定时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0x04是中断入口、应该没有现场保护的代码吧。

反汇编窗口里面是从0x10地址处开始的,没有0x04地址。

网友:
VIEW——PROGRAM MEMORY,这么看好了。PIC16F,是不能一进去就GOTO的,所以04H地址开始,就必须是中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