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2.2版电流校准问题及R55、R56等问题

楼主(2010-09-29):
经过几个周的努力,终于把电源给装了起来,昨天通电测试发现电压比较准确但是电流误差较大

1.电流0.1A校准时,万用表实测为0.01,向右旋N圈也不再改变。
2.电流4A校准时,万用表最高显示到4.97A,右旋不再改变。
3.空载时电源显示电流为0.050。

是不是空载电流没有没有归零才导致电流不能校准?

另外在《解决春风2.1板电源输出0电压和0电流附近失调办法》中提到的2个3.3M电阻不应该是R55、R56吧
板子上的55/56 应该是这样接的

不知道能不能起到风哥所说的作用或是影响到电流调节?

在 材料清单CF-power-2-MAIN.1.xls 文件中C52 有两个型号的的电容 是不是应该装0.01uF 的电容?

我是根据电路图安装的。不知道对电流检测是否有影响?

最后传传一张是这几个周努力的结果。

感谢春风,感谢dev,感谢人民。。。。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电源,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你接错了,反向输入端对+12V加个3.3M电阻,你接同相端肯定不对了。另外是直接接在2、 13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接错了,反向输入端对+12v加个3.3m电阻,你接同相端肯定不对了。另外是直接接在2、 13脚上。

这个是2.2版的电路板上标识的R55、R56 接法。

楼主:
刚刚实验过了!
把R55、R56(3.3M)拆掉后电流校准的问题解决了。另外电压显示也更准确了,与万用表对比误差0.1或是0.01

电流误差在0.001到0.01之间,不过我的表精度是0.01。

目前的问题是 空载时电流显示为0.011或是0.010 这个两个数偶尔会跳。

待会 安装风哥说的方法装上两个3.3m的电阻试试。

网友(2013-01-11):
新版难道也没加3.3M电阻?

网友(2015-02-14):
电流电压校准不都软件校准的吗?1MA以下小电流,软件就搞不定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