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时候 读取eeprom数据,关机的时候 写eeprom 。程序怎么知道要关机了呢?

楼主(2010-09-29):
用的 0511A,看到他有个

低电压检测电路(LVI)有以下功能。
 比较电源电压(VDD)和检测电压(VLVI),或者比较外部输入引脚的输入电压(EXLVI) 与检测电压(VEXLVI =
1.21 V (TYP.):固定),并产生内部中断信号或内部复位信号。

我的想法是 ,在低电压检测 中断信号,里面 写eeprom,掉电保存数据,不知道这样子做可不可以》

高手们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楼主:
已经掉电了,可能来不及了

网友:
一般的数据修改后直接写到EEPROM中就可以了。

一些不能一直写的参数如运行次数等可以在掉电中断中写。做好电路,把握好安全时间。

也写不了太多数据的,不是很重要的数据不要在掉电里写。

网友:
一般都是在VCC上并个大一些的电容以存储更多的电能,这样在掉电中断后,有更多的时间写EEPROM。

网友:
我的想法是 ,在低电压检测 中断信号,里面 写eeprom,掉电保存数据,不知道这样子做可不可以》
--- 当然就是这么做, 不过处理好单片机的电源,适当加大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在低电压检测 中断信号,里面 写eeprom,掉电保存数据,不知道这样子做可不可以》
--- 当然就是这么做, 不过处理好单片机的电源,适当加大电容

但是,选择大的电容,并不能增加 从检测到掉电(例如VCC=3V),到 单片机 完全停止的时间啊。

网友:
ls:

但是,选择大的电容,并不能增加 从检测到掉电(例如VCC=3V),到 单片机 完全停止的时间啊。

可以增加的。  电容就像蓄水池。  水多了,  放的时间也就慢了。   但是 并联电容感觉不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想保险加个充电电池,电容可能体积会大

网友(2011-03-03):
这里有个问题要处理。就是低电压检测当到阀值的时候就进入中断,在低电压首进入中断到单片机停止工作这段时间,进入的次数不能确定,可能10次也可能是3到4次。第二存储数据的时间不是问题,来得及。

网友:
要存EEPROM的数据发生变化时就要进行写 EEPROM。

网友(2011-04-04):
数据改变后等待3S开始写eeprom保存!!!

网友:
同意LS的,数据变了就写,不过以前我直接循环里反复写了,更傻瓜。。。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个问题要处理。就是低电压检测当到阀值的时候就进入中断,在低电压首进入中断到单片机停止工作这段时间,进入的次数不能确定,可能10次也可能是3到4次。第二存储数据的时间不是问题,来得及。

主程序里面加个标志位    写过一次就不要再 低电压检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方法可以的哈,一般用5v电源的话,可以用s80845电压检测芯片,当电压从5v降到4.5v时发出一个低电平,可以接到IO口,产生一个中断,保存数据到eeprom哈。记得在电源那加个1000-2000uf的大电容,不然时间不够,保存不了数据。

网友:
不如把关机的信号发给单片机,单片机立即进行数据保存,保存完毕之后再控制电路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