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tp单片机紫外灯檫除问题求救!

楼主(2010-09-29):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研究opt的几款单片机,在网上看到紫外线能檫除内部数据,可以实现重复檫写,现在使用20w 50hz的紫外灯管2根对其密封照射,但测空的时候还是檫除不干净,望哪位兄弟有什么好的方法传授与我,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
只知道EPROM可以用紫外光擦除,OTP擦除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帮顶

网友:
紫外光的强度不够。otp的单片机至少需要500w的激光照射,把密封壳烧掉后,用电子探针把内部的非空存储单元一个个的戳成oxff才可以。

网友:
要先揭盖,能看到芯片才能用紫外光擦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有外壳的封装的,我的意思是密封的器具装着照射,要那么大的强度呀,谢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有外壳的封装的,我的意思是密封的器具装着照射,要那么大的强度呀,谢谢了,我再试试!

需要有玻璃窗口的芯片,可以擦除的。多照一会儿。

再不行加个凸透镜。(没试过)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灯管试试,一般的紫外EPROM擦除器都可以,还可以定时的。

网友:
一个紫外檫初器大概多少钱那

网友:
紫外线灯也是有选择的,不是所有紫外线灯都管用的吧。

紫外线灯分类
1. 紫外线固化灯,即:紫外线固化灯,属于高压气体放电灯,其光谱能量分布在以365nm为中心,具有极高的功率密度和有效的紫外线输出,此光谱和许多感光材料吸收光谱波长相匹配,灯的功率密度一般为50w/cm—250w/cm,现有规格从200w—22kw几十种系列几百种规格,该灯主要用于印刷、制版、产品标记打印、纸张上光、印铁制罐、及各种材料表面涂敷的光敏油墨、光敏漆的UV固化设备,是一种使用普遍和较为理想的紫外线光源。

2.曝光灯:是一种高强度金属卤化物灯,其主光谱的有效范围在350nm-450nm,该灯主要用于干膜、湿膜、绿色防焊剂的曝光,具有曝光时间短、强度高,曝光质量好等优点。规格有几十种。特别供应成熟的进口产品7kw曝光灯,是专为大型曝光机设计的高强度金属卤化灯,专业PCB生产厂制作高精密曝光灯不可缺少的特殊光源。

3.晒版灯,也称碘镓灯,其光谱范围在340-450nm之间,峰值为417nm,广泛应用于非银盐胶片(重氮,盐胶片,感光胶),阻焊干膜,温膜,液态光敏阻剂,菲林,树脂版,PS版等感光材料的晒版和曝光。将图象从透明的胶卷复制到对紫外线敏感的载体上,如:胶卷,胶版,丝绸,印刷线路板,微缩胶卷。所用灯的种类取决于载体的光谱灵敏度。灯分为普通型和快速启动型十几种规格。

4. 超高压毛细管水银灯:它是一种在很多的电位梯度下工作而获得高强能量的光源,它因灯壳呈毛细管而得名。这种灯的电弧被毛细管限制,所以它的电弧和球形超强汞灯的电弧不同,是管壁稳定型电弧。在毛细管灯中,水银蒸气压在50~200大气压之间,此时的电位梯度300~1000伏/厘米,为了使石英壁能承受这么高负载,毛细管超高压汞灯需要采用水冷却。毛细管超高汞灯采用特殊的两道过渡玻璃封接,灯内的汞不完全蒸发,处于饱和蒸汽压状态。超高压毛细管水银灯是能够瞬间点灭的线状光源,光谱主波峰在310nm-480nm之间,采用水直接降温,它是一种离子器件。原理是利用在超高压状态下弧光放电而产生强烈的电磁辐射,辐射能量从近紫外区延续可见光呈连续状态。适用于有机高分子材料(例如感光树脂)在紫外光的作用下发生光交联,光分解及光聚合。上述需要的紫外线的波长恰恰是毛细管超高压汞灯强烈辐射区域。该灯具有瞬间启动,体积小,功率大,寿命长、照度均匀、对中好。主要应用范围包括:PCB印刷线路板的曝光;彩色显像管中的彩色荧光粉曝光;微电子器件生产中的曝光;YUMEX生产适用于各种设备的灯型,如ORC, Hi-Tech, 志圣、群翊与三英等。全部日本制造,品质上乘,能满足业界的最高技术与品质要求。

5.紫外线除粘灯:紫外线杀菌灯也称除粘灯。它是感光树脂版制版工艺的后处理过程,即对烘干后的版材进行后曝光及除粘处理,能够进一步固化字肩及底基,并改善柔性版的印刷性能,并提高柔性版的耐印力。

6.紫外线皱纹灯:紫外线杀菌灯也称皱纹灯,它发出的波长峰值为253.7nm,利用这种波长,使其对油墨进行表面固化,因为这种波长属于短波,不能进入油墨层的底部,表面固化了,可是中间和底部却没有固化,在进入高压汞灯范围时候,就会产生褶皱现象,一般情况下,油墨层越厚,皱纹越大,效果越好。利用这种工艺,就会产生冰花,水晶,皱纹等效果。

7.冷光源晒版灯:冷光源晒版灯也称柔性晒版灯,主要对温度敏感,不能加热但需要UV固化的行业。主要应用于丝网印刷,印染,印铁印制版,广告及印花布等行业的晒版机配套光源,同时也是印刷行业及感光树脂版晒版光源;无影胶,固化胶,油漆固化干燥,诱捕蚊虫,人造指甲

网友:
与紫外灯有光,上次老板买了好几次才买到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小弟问题搞定了!

网友:
问题搞定了给个说明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搞定了给个说明嘛

网友:
otp的是可以紫外线擦除的,我以前用过,把硅片露出来就可以了,其它部分要保护好,加黑胶或者用盖子盖上,擦除后和新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就用那个灯管是可以的,就是费了很长的时间,而且照的部位也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