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下编译sscanf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芯片:LPC1765  开发环境:keil4的 V4.03  嵌入式系统:ucosii-2.52
有问题的代码段如下:
const  char  temp2[3]={'%','i','\0'};

int ImpCmd (uint32      uiID,
            char       *pcarg,
            uint32     *puiPara )
{
int         iArgc;
int         i,j;
int         iSucc=0;
uint32      uiNum;

char       *pcArgv[12];
          char       temp[160];
          char       temp3[16];

uiNum = GucCmdTabNum[uiID];                                         /* 获取命令参数表参数的个数     */

if ( pcarg == NULL || puiPara == NULL ) {
    return OPERATE_FAIL;
} else {
//         char temp[160];

        strcpy( temp, pcarg);                                           /* 拷贝用户参数进行修改         */

                  iArgc = CmdStr(temp, pcArgv);
                 }

for (i=0; i<iArgc; i++) {
for (j=0; j<uiNum; j++) {

//   char    temp[16];

strcpy(temp3, Cmd_Tab[uiID][j]);
                              sscanf("ssss","%s",temp3);
strcat(temp3, temp2);
// if ( sscanf((char *)pcArgv,temp3,(puiPara+j)) != 0 ) {
// iSucc ++;
// break;
// }

}
}
                  LedOn(LED1);
return iSucc;                                                       /* 解析完参数的个数             */
}

现象:编译正常,但是程序跑到sscanf("ssss","%s",temp3); 里就死掉了,如果屏蔽sscanf("ssss","%s",temp3); 则一切正常,不解中。
这里sscanf("ssss","%s",temp3); 这个句子是测试sscanf用的,发现只要有sscanf就死掉。

网友:
看看你的任务堆栈是否是8字节对齐,UC默认是4字节对齐,估计改成8字节对齐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