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FAT32长文件名

楼主(2010-09-29):
想着做MP3,于是一步一步实现,在FAT长文件名显示这里卡了壳,查了不少资料,终于把51上的FAT32长文件名给写出来了。找了不少资料,针对51的FAT32没找到支持
长文件名的,于是自己看资料慢慢写出来了。刚才出炉,心想想用51做MP3或图片浏览的朋友都会喜欢,一高兴就上传了,之后我修改后再上传。

文件系统是ZNFAT,原本不支持长文件名,我对其中一个数进行了修改。其中Unicode转GBK是参考了正点原子开发板上和程序,把SD卡
里Unicode转GBK码表和GBK字库烧进Flash.原来Flash是用的W25X16,考虑到RAM消耗,我用的是45DB161D。

MCU是C8051F120,速度还不错。SD卡驱动也是正点原子中的程序,我试了下,能读512M和2G的卡,而8G的卡因我读卡器也识别不了,没
往里拷文件,所以只能识别出卡的容量(8G的卡读容量会溢出,也在原程序上修改了),改天试试能不能正常读写。

至于后面的MP3和BMP解码,都不难了,以前也写过,现在自己好好再写一次,因为之前图片是倒的。。得用PS处理成倒序,现在想想别的办法。
这里是Unicode码表和字库文件,得和程序中的路径相同,包里还有一份FAT32的资料。

楼主:
忘说了,程序中我用的是LGDP4531驱动的TFT屏,因为只是测试用,所以程序中只加了部分注释

楼主:
笨死了,源程序忘传了
稍微改了下,之前会同时读取目录和文件,而且读取目录项后会导致后一个目录项读取错误,现把文件和目录分离开
再改,加了BMP解码的。支持16位,24位,32位,只支持320*240的图片。原本采用描点而非连续写GRAM的话就不用倒序,但为了速度,没有改,还不如PS上改下。。。用的C8051F120,100M,刷24位的BMP图,不到1秒刷一张

网友:
前不久也借鉴论坛各位前辈的程序也写过,关于图片倒置的问题可以设置屏的扫描顺序!这样就不必把图片倒过来了!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先标记,后借鉴。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不久也借鉴论坛各位前辈的程序也写过,关于图片倒置的问题可以设置屏的扫描顺序!这样就不必把图片倒过来了!

我同时还写了简单的图形GUI,也是要解码的,有汉字显示,这样就不行吧,若改下描点顺序倒可以试试

网友:
好好好,十一在家玩这个好了。哈哈。

楼主:
我有的是C8051F120,8K的RAM,程序中用了1.8K左右,所以一般的51是不能运行的,过几天我再写个简单的FAT32系统,把解码什么的全简化,字库也不用Flash,直接用SD卡中的字库,如此下来STC单片机1K的RAM也应该能应付

网友(2011-10-25):
MARK!!!最近我也在用51做这个,嘿嘿,过来抄点代码~

网友:
FAT32长文件名

网友(2011-12-25):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