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470C 是否可以工作在3.3V呢??

楼主(2010-09-29):
请问老大这儿的C3-470C模块 是否可以工作在3.3V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和3.3V工作的MCU直接连接啦。

网友:
我的模块就接的3.3V,工作正常

楼主:
但是 我看它的手册上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3.6V~5.5V啊
如果用在项目中 长期运行 会不会不稳定呢???
或者3.3V的电源 本身 也没有达到3.3V而只有3.2V的情况下 也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老大这儿的c3-470c模块 是否可以工作在3.3v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和3.3v工作的mcu直接连接啦。

模块内部本身就是3.3V的,TXD,RXD可以直接和3.3V的MCU连接,你的MCU的3.3V应该也是从其他电源稳压过来的吧?你把GPS的VCC也接到改稳压芯片前面去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