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奇偶校验分析,奉送VC#串口代码

楼主(2010-09-29):
这段时间在实验室里静心研究,就做了点VC#2008串口通信的东西,在做串口通信的时候,我想说几点我这几天调试的经验。
第一,注意STM32串口设置的数据位
如果使用固件库的时候,一般串口是这么设置的。其实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简单,一般我们会设置数据的长度是8。
如果使用VC#编程的话,我们会使用几个下拉列表做一个串口设置的东西。我们同样会设置串口的数据长度为8。
那么,这两个数据长度8是不是一个意思呢。
那么我来做一个小试验。
先这么设置

发送这么一些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这么设置,结果也非常的正确。

再来改变一下设置,串口参数这么设置(修改成Even形式,图片中代码部分被水印遮住了)

只是多了一个Even校验,我们再串口调试助手中同样改变校验的参数

但是调试的过程中,只能看到接收计数器每次累加4,但是却不显示任何字符。
那么我们修改一下数据格式,数据长度变为7。请看结果:

在有校验的情况下,为什么数据长度变为7的时候,结果反而正确了。难道STM32的数据长度8和串口设置的长度7有某种联系。
联系是必然的。大家请看STM32的USART的说明。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STM32USART中的数据长度要包括两个长度,数据的长度和校验位的长度。如果不打开数据校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一旦打开数据校验,那么数据的最高位就会变成校验值。打个比方,如果STM32串口通信的数据长度为8,那么低7位为数据,最高位为校验值。这个时候PC机的串口设置就应该设置成数据的长度为7,记住有了校验那么传过来的最高位就是校验值了。如果STM数据的长度为9,那么数据有8位,奇偶校验1位。这样的话PC机可以设置成数据长度为8,并打开相应的校验。
总结一句。PC机的串口数据和校验的定义是分开的,而STM32串口中数据包括数据和校验,所以大家要多加小心。
第二,说说VC#的串口编写程序
这个我只能说的简单一点了,我不是专业编程的。但是我依然可以感觉到C#语言是非常方便的,VB的界面设计和C++的程序结构。严谨但不是简单。
在VC#中,串口通信是一个控件,非常的好用。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C# 的委托类和匿名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IAR 5.4工程文件

VC#2008 串口调试代码

说明文件 doc格式

网友:
多谢多谢,我也是用C#的,握个手先

网友:
顺便鄙视1下图片上那个水印,盖住了都看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了,写了一些说明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网友(2011-12-06):
设置串口校验位的时候偶校验设置为9位就可以了,这个情况遇到过

网友(2013-03-03):
非常好,找了半天为什么偶校验出错,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3-11-11):
刚遇到这个问题,顶一下。

网友(2014-05-25):
太有用了,受教了

网友(2019-08-01):
受教了,回想这个,以前走过的路都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