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电气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因不知该发那就先发这个地方了~)

楼主(2010-09-29):
就这个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windows 带的画图

开玩笑了

楼主:
不是吧,感觉CAD画这个太麻烦了吧?
莫非是传说中的电气专用CAD?

网友:
可能是 电器 CAD

网友:
有个叫天正电气的软件,不知是不是它画的,没用过;

楼主:
额,这样啊,看着这种接线图比较直观,不清楚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所以想了解下呵呵,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不过这样一根根的连也没看出具体好在哪,最多让新手可以比较快的连上线?

楼主:
根据楼上说的软件,我百度了下找到这个教程里面的确有这样的转换:

楼主:
这里是原文地址:http://www.docin.com/p-49286461.html

我想应该是这个软件了吧,谢谢【7楼】 radiochina 朋友~

网友:
promis•e: the world’s leading electrical control system design software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D版的,他们公司也有DEMO光盘,FREE!
俺不是做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d版的,他们公司也有demo光盘,free!
俺不是做广告。:-)

呵呵,我知道你不是做广告呵呵~多谢你的帮助!
白天公司电话线突然断了,也断网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