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能开发51单片机么?

楼主(2010-09-29):
keil4的字体比keil3看起来舒服些,但是似乎keil4里面没有对应的51器件啊?难道不能调51?

网友:
没有么?好像有的吧,怎么会没 有呢,那我怎么用的呢!哈哈!那是有的!

网友:
当然有,安装C51的工具链

网友:
如何搞?楼上能否详细说明下

比如,我安装MDK4.12后,想要C51,直接再安装一个C51版本的uVision4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搞?楼上能否详细说明下
比如,我安装mdk4.12后,想要c51,直接再安装一个c51版本的uvision4行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97701&bbs_id=9999
4L有下载。

网友:
我想楼主问的是能否在KEIL4里 51和ARM一起搞,而不是另外再装个!
希望1楼和2楼兄弟能多说说^_^

网友:
mdk只是个编译环境,还需加装各个系统的编译器,arm的,c51的都可以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不可以呢,我想你在K4里只注_册了一个LINCE ID吧!有两个不是,一个是ARM的,一个51的那里有不可能的叱!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安装方法是这样的。

先假定Keil4 不存在, 首先安装带C51的keil3,在Keil3里把注_册码弄好,保证Keil3能用。
然后安装MDK412, 在Keil4里把ARM的注_册码弄好。 就会发现9楼的效果,Keil4会接管Keil3, 51和ARM的proj都能编译, Keil4会根据proj设定自动找相应的编译器。

网友:
按照10楼兄弟的方法弄成9楼的效果了,谢谢^_^

网友:
mark  防止以后用到

网友(2011-03-06):
MARK一下,目前一直使用MPLAB。

网友:
10楼的方法是对的,就是先安装51的,然后再安装MDK,就可以用了
既可以找到51,又可以用arm

网友:
用 C51 9.0 以上版本呀

网友(2011-07-16):
keil4里面,新建工程,怎么找不到AT89C51回复【10楼】pqpqppq

keil4里面,新建工程,怎么找不到AT89系列的芯片?怎么解决?

网友:
lz要好看的字体其实可以自己改的,我的就改成了YaHei Consolas Hybrid,0和o很容易分出来

网友:
一直没发现可以这么用,mark!

网友:
有啊。我记得版本是 keil c51 905  这个好像是最新的。
它跟KEIL4的界面是一样的。

网友:
受教,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后可以一起用了

网友(2011-11-15):
标记,很好的问题解决!!

网友:
喜欢keil4的界面。。。

网友:
可以的 我用的就是KEIL4 arm和51都可以编译

网友D(2012-04-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样确实可以编译c51。
但是有个问题:
我要新建Proj,然后再选择device的时候找不到我要的51单片机(如:STC12c5a60S2等STC系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确实可以编译c51。
但是有个问题:
我要新建Proj,然后再选择device的时候找不到我要的51单片机(如 ...

不一定每个系列的MCU都有启动代码的!在说了你就说的国内的东西,国外怎么会知道呢呵呵!因为不是很出名啊,不过在国内有很多人都在用STC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建一个工程,然后就自己加相应的启动代码就可以了,到STC的网上去下相应的启动代码就可以了!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专门的支持C51的keil4!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tool文件获得,也可以加进stc的片子进去,只是有点麻烦,启动的时候也有点慢,感觉软件很累,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可以。
Keil4是Keil3的升级版,软件升级不会不考虑向下兼容的。

网友:
51的工程好像可以用KEIL 4打开,还是很强大的,不过要先安装KEIL C51

网友:
刚刚发了一条回复,但是怎么么有看到

网友:
我记得先装51的,再装ARM的,好像以前顺序不对会报些奇奇怪怪的错误,不知道最新版本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每个系列的MCU都有启动代码的!在说了你就说的国内的东西,国外怎么会知道呢呵呵!因为不是很出名 ...

对!! stc的去他官网找找就有 头文件了
ps 不过那里比较乱 字比较密 要比较细心的看清楚 多在右边的的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呢?

网友:
这个必须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