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与6N137的比较

楼主(2010-09-29):
我遇到的是一个困难,就是说,I/O口输出的是5V,因为DSP是3.3V,所以,需要转换,我想用TLP521,来,I/O口的5V线接的是输入,输出希望是3.3V,大家看看,我能否实现?
二者有什么区别?用6N137是不是不可能的啊。
谢了。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给回复呢?

网友:
速度上的区别
5->3.3V电平转换用光耦太浪费
有专用芯片,型号74lvc4245a

网友:
如果只有1或2路,还是可以考虑用光耦转换的,
不过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三极管就可以了
高速可以选用合适的mos管

网友:
光耦用作隔离,电平转化浪费了吧

网友:
74LS244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把数据手册看一下估计就知道了两个可以不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是74LS245没有直插的啊。还有什么有直插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如何设置啊。可以给个回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供电电压是5V的啊。我要的是3.3V的,推荐一个把

网友(2011-01-22):
5V->3.3V电平转换可以用74lvc4245a,TLP521也可以进行5V->3.3V电平转换。
6N137只能用于5V的电平,所以不能用于5V->3.3V的电平转换。

网友:
5V<->3.3V (原文件名:BSS123LT1.jpg)

给个实例

网友:
两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
11楼的方案,是ST给的,双向,实验合格;IIC的规范里,也有提到~

网友(2011-04-14):
mark 3v-5v

网友(2011-10-09):
启达(香港)电子专业提供 6N137 FSC 只做进口原装,假一罚十
联系方式 13751165547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的几个帖子,告诉你,你死定了。

网友(2012-01-08):
mark 11楼,电平转换,双向

网友:
如果是16位总线的话,可以用74alvc4245a.如果只是单个IO口,可以考虑用P181,但是P181的速度只能达到2K左右。如果要求速度非常高的话,可以用6N137.   这几个芯片都可以作隔离及电压转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