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有关CPLD/FPGA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0-09-29):
学CPLD已有一周时间了,有一问题一直没搞明白:究竟CPLD上电后会像单片机一样,自动复位吗?
比如:

module led_sh_liush(clk,rst_n,
                led1,
                  led_liush);

input clk,rst_n;
output led1;
output[3:1]led_liush;
//---------------------------------------
//led1以40毫秒为周期闪烁
reg[22:1]cnt_sh;
reg led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sh<=22'd0;
else if(cnt_sh==22'd4_000_000)
        begin
        cnt_sh<=22'd0;
        led1<=~led1;
        end
else cnt_sh<=cnt_sh+1'b1;
end
上电后,cnt_sh的值会是什么?(不按复位按扭)。请各位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
上电后,cnt_sh的值会是什么?(不按复位按扭)。

不复位,那肯定是一个不确定的值,具体的值可能跟不同的芯片和平台有关系,
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

网友:
敢问楼上,为什么没有必要深究呢?你不觉得这个初值对电路的功能是有影响和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