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 软件管脚绑定的问题

楼主(2010-09-30):
请问在ise中,如何操作可以将那些剩余不用的io引脚置位为0,或1,或Z 啊?

网友:
CONFIG PROHIBIT 可能是一种办法。用法如下:

CONFIG PROHIBIT = H7;
CONFIG PROHIBIT = J1;
CONFIG PROHIBIT = J8;
CONFIG PROHIBIT = L8;
CONFIG PROHIBIT = N1;

网友:
谢谢楼上赐教。
只是,说来见笑了。我的Process菜单中,Properties一直是灰色的,无法弹出这个对话框哩...

网友:
这个dd从没设置过

打开看了一下
我的也是灰色的
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2楼,我的问题和楼上诸位的也一样,Process菜单中,Properties一直也是灰色的,请问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谢谢!你的办法好

网友:
我的ISE是9.1i版本的,可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0-11-05):
我是ise12.3,Process Properties也一直是灰色,怎麼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上角選中頂層文件,左下角選中“Generate Pr……”後先至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左上角選中頂層文件,左下角選中“generate pr……”後先至可以。

楼上兄弟用的是LINUX 版本的?共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2010-12-07):
回复 网友C:

10G呢。。。點共享啊?自己去官方下載呀。。。
安裝及設置usb下載綫的方法:http://ubuntuforums.org/showthread.php?t=1547435
另外和諧好簡單,只需要一個license文件就得,我可以提供。。

网友:
2楼办法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急求license!yanranzhao@sina.com
谢谢了!!

网友(2012-03-30):
留着,后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