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xm0总线的数据线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0-09-30):
现在我把一个fpga挂在xm0总线上,读写信号和地址信号线波形都正常,但是数据线的波形为什么死下面的样子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0     1   0   1  0    1  0   1    0
?

网友:
FPGA数据脚设了高电平输出了吧~

楼主:
这个是我发送给FPGA的哈!

网友:
高频电路考虑容性负载

楼主:
你是说是负载引起的
我这个总线上还连接的有DM9000,只是片选不同,DM9000通讯时数据线不会成这个样子,但是片选选中这个BANK的时候,数据线会是这个样子哈!

楼主:
反射,是不是总线上没加电阻引起的哈!

楼主:
我现在总线和FPGA之间没加电阻,直接连接的哈!
为什么接DM9000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网友:
我觉得是信号反射了,看来是阻抗没有匹配,你最好采用源端串联电阻来消除,这个大概是最简便地的方式了,至于串多大电阻,没有定值,和你的PCB,IC,布线都有关系,你最好下载IBIS模型,做一个信号完整性仿真,我记得Altuim就可以做这个仿真。

至于你说的为什么...有,...没有。  我上边说了和PCB,IC,布线都有关系。

网友:
再问下,你拉了多长的线?FPGA和S3C6410之间的线真不能拉太长,信号的边沿时间非常小,频率很高,走线长了,会非常不稳定。

你可以通过做一个信号完整性仿真,看一下信号的上升沿时间,然后可以计算出一个安全的的走线长度,在安全距离下可以不用端接去反射电阻

计算的公式: l = 2Tr*V      l(安全长度上限) Tr=信号上升沿时间  V=6.6ns/m(信号传输速度,这个是经验值,注意这个这个单位不是速度,要换算的)

这个公式大概就是个经验估计,你最好以信号完整新仿真为依据。 可以看看书:《信号完整性分析》 《高速数字设计》

貌似哥们做这个东西挺长时间了(一年了?有波形------看来是有希望了)。

楼主:
没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呵呵!
哎,当初看到信号这个东东就头晕。,。。
呵呵,现在终于看到一些问题了!

网友:
建议下,你的这个问题属于PCB Layout的范畴,应该到PCB分坛去问问,这个帖子发在这里不合适。

楼主:
呵呵!
不知道怎么转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