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V7670颜色的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9-30):
之前调试图像,图像一直不出来,图像出来了又一直在提升帧率,现在搞到30帧的,但是图像有点问题,就是颜色不对,红色显示为蓝色,蓝色显示为黄色,我也说不准,我输出8条测试码还是十分正确的,

上面是图像, 真正的颜色是在框里面用文字表示的颜色,但是经过7670之后就变成了这样,前辈们有没有经验?

楼主:
我输出的是RGB565

网友:
楼主变阿凡达了。
红色变蓝色,蓝色变红色。貌似方向反了?

网友:
很明显是R和B反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是r和b反了嘛

对呀, 反了,我只能软件换过来,但是软件换过来的话,时间跟不上。。。悲剧啊

网友:
呵呵,同意2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发你的初始化参数数据出来共享下?
老板配套的好像有误:
这个是老板配套的初始化设置参数:

        {0x32, 0x80},
        {0x17, 0x16},//176
        {0x18, 0x04},//32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按照这样的配置,HREF的输出:32-176=-144.
VREF的输出为:989-10=979
输出的尺寸为:-144*979.压根就不是320*240或者240*320.
回去我再测试下,看到OV7660有一个windows设置的函数,仿真了一下,其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回家也测试在7670上是否可以.

我现在是STM32直接IO抓取OV7670的,出来的图像一塌糊涂.
SCCB通信已经OK了,我想问题就出在参数设置上了.

我的配置是液晶从左上点开始画,240点为一行,总共320行.所以我要配置它的输出尺寸为240*320.不知楼主用何种方式?

郁闷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还有一事.
XCLK我提供 的是8M的频率,设置 {0X6b,0X00},使PLL短路,也就是给系统的时钟为8M.
PCLK时钟设置为{0x3e, 0x14},应该为16分频,PCLK的时钟应该为500Khz,但实际上只有125Khz,也就是除四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看到ds上说0X73也要相应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回去测试一下.

我的qq:497610476

网友:
是什么处理器,可以设置sensor输出的数据顺序的,修改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