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DK4.12调试S3C2440 的时钟速度问题

楼主(2010-09-30):
刚开始学习使用MDK4.12 将原来在ADS上使用的lcd驱动移植过来,用的是MDK自带的启动代码,不知为什么时钟速度提不上去,一开始以为是快速总线没改成异步总线 ,回来修改了启动代码,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启动代码如下:
;/*****************************************************************************/
;/* S3C2440A.S: Startup file for Samsung S3C440A                              */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uVision/ARM development tools.                   */
;/* Copyright (c) 2005-2006 Keil Software.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under the terms of a valid, current,       */
;/* end user licence from KEIL for a compatible version of KEIL software      */
;/* development tools. Nothing els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use this software. */
;/*****************************************************************************/

; *** Startup Code (executed after Reset) ***

; Standard definitions of Mode bits and Interrupt (I & F) flags in PSRs

Mode_USR        EQU     0x10
Mode_FIQ        EQU     0x11
Mode_IRQ        EQU     0x12
Mode_SVC        EQU     0x13
Mode_ABT        EQU     0x17
Mode_UND        EQU     0x1B
Mode_SYS        EQU     0x1F

I_Bit           EQU     0x80            ; when I bit is set, IRQ is disabled
F_Bit           EQU     0x40            ; when F bit is set, FIQ is disabled

;// <h> Stack Configuration (Stack Sizes in Bytes)
;//   <o0> Undefined Mode      <0x0-0xFFFFFFFF:8>
;//   <o1> Supervisor Mode     <0x0-0xFFFFFFFF:8>
;//   <o2> Abort Mode          <0x0-0xFFFFFFFF:8>
;//   <o3> Fast Interrupt Mode <0x0-0xFFFFFFFF:8>
;//   <o4> Interrupt Mode      <0x0-0xFFFFFFFF:8>
;//   <o5> User/System Mode    <0x0-0xFFFFFFFF:8>
;// </h>

UND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SVC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8
ABT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FIQ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IRQ_Stack_Size  EQU     0x00000080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ISR_Stack_Size  EQU     (UND_Stack_Size + SVC_Stack_Size + ABT_Stack_Size + \
                         FIQ_Stack_Size + IRQ_Stack_Size)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USR_Stack_Size
__initial_sp    SPACE   ISR_Stack_Size

Stack_Top       EQU     Stack_Mem + ISR_Stack_Size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 Clock Management definitions
CLK_BASE        EQU     0x4C000000      ; Clock Base Address
LOCKTIME_OFS    EQU     0x00            ; LOCKTIME Offset
MPLLCON_OFS     EQU     0x04            ; MPLLCON Offset
UPLLCON_OFS     EQU     0X08            ; UPLLCON Offset
CLKCON_OFS      EQU     0x0C            ; CLKCON Offset
CLKSLOW_OFS     EQU     0x10            ; CLKSLOW Offset
CLKDIVN_OFS     EQU     0X14            ; CLDKIVN Offset
CAMDIVN_OFS     EQU     0X18            ; CAMDIVN Offset

CLOCK_SETUP     EQU     1
LOCKTIME_Val    EQU     0x0FFF0FFF
MPLLCON_Val     EQU     0x0005C011
UPLLCON_Val     EQU     0x0003A021
CLKCON_Val      EQU     0x00FFFFF0
CLKSLOW_Val     EQU     0x00000004
CLKDIVN_Val     EQU     0x00000005
CAMDIVN_Val     EQU     0x00000000

;Interrupt  definitions
INTOFFSET          EQU    0X4A000014                      ;Address of Interrupt offset Register

;//<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o1.0..3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0x20-0x3fffff78>
;//             You could define Interuupt Vctor Table address.
;//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address must be word aligned adress.
;//</e>
IntVT_SETUP      EQU     1
IntVTAddress    EQU     0x33ffff20

INTMSK    EQU 0x4A000008
INTSUBMSK EQU 0x4A00001C

;----------------------- Memory Definitions ------------------------------------

; Internal Memory Base Addresses
IRAM_BASE       EQU     0x40000000

; Watchdog Timer definitions
WT_BASE         EQU     0x53000000      ; WT Base Address
WTCON_OFS       EQU     0x00            ; WTCON Offset
WTDAT_OFS       EQU     0x04            ; WTDAT Offset
WTCNT_OFS       EQU     0x08            ; WTCNT Offset

;// <e> Watchdog Timer
;//   <o1.5>      Watchdog Timer Enable/Disable
;//   <o1.0>      Reset Enable/Disable
;//   <o1.2>      Interrupt Enable/Disable
;//   <o1.3..4>   Clock Select
;//               <0=> 1/16  <1=> 1/32  <2=> 1/64  <3=> 1/128
;//                Clock Division Factor
;//   <o1.8..15>  Prescaler Value <0x0-0xFF>
;//   <o2.0..15>  Time-out Value  <0x0-0xFFFF>
;// </e>
WT_SETUP        EQU     1
WTCON_Val       EQU     0x00000000
WTDAT_Val       EQU     0x00008000

; Memory Controller definitions
MC_BASE         EQU     0x48000000      ; Memory Controller Base Address

;// <e> Memory Controller
MC_SETUP        EQU     0
BWSCON_Val      EQU     0x22000000
BANKCON0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1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2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3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4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5_Val    EQU     0x00000700
BANKCON6_Val    EQU     0x00018005
BANKCON7_Val    EQU     0x00018005
REFRESH_Val     EQU     0x008404F3
BANKSIZE_Val    EQU     0x00000032
MRSRB6_Val      EQU     0x00000020
MRSRB7_Val      EQU     0x00000020

;// </e> End of MC

; I/O Ports definitions
PIO_BASE        EQU     0x56000000      ; PIO Base Address
PCONA_OFS       EQU     0x00            ; PCONA Offset
PCONB_OFS       EQU     0x10            ; PCONB Offset
PCONC_OFS       EQU     0x20            ; PCONC Offset
PCOND_OFS       EQU     0x30            ; PCOND Offset
PCONE_OFS       EQU     0x40            ; PCONE Offset
PCONF_OFS       EQU     0x50            ; PCONF Offset
PCONG_OFS       EQU     0x60            ; PCONG Offset
PCONH_OFS       EQU     0x70            ; PCONH Offset
PCONJ_OFS       EQU     0xD0            ; PCONJ Offset
PUPB_OFS        EQU     0x18            ; PUPB Offset
PUPC_OFS        EQU     0x28            ; PUPC Offset
PUPD_OFS        EQU     0x38            ; PUPD Offset
PUPE_OFS        EQU     0x48            ; PUPE Offset
PUPF_OFS        EQU     0x58            ; PUPF Offset
PUPG_OFS        EQU     0x68            ; PUPG Offset
PUPH_OFS        EQU     0x78            ; PUPH Offset
PUPJ_OFS        EQU     0xD8            ; PUPJ Offset

;// <e> I/O Configuration
PIO_SETUP       EQU     0

;//   <e> Port A
;//     <o1.0>      PA0  <0=> Output   <1=> ADDR0
;//     <o1.1>      PA1  <0=> Output   <1=> ADDR16
;//     <o1.2>      PA2  <0=> Output   <1=> ADDR17

;//   </e>
PIOA_SETUP      EQU     0
PCONA_Val       EQU     0x000003FF

;//     </h>
;//   </e>
PIOB_SETUP      EQU     0
PCONB_Val       EQU     0x00000000
PUPB_Val        EQU     0x00000000

;//     </h>
;//   </e>
PIOC_SETUP      EQU     1
PCONC_Val       EQU     0x00001401
PUPC_Val        EQU     0x00000000

;//     </h>
;//   </e>
PIOD_SETUP      EQU     0
PCOND_Val       EQU     0x00000000
PUPD_Val        EQU     0x00000000

;//     </h>
;//   </e>
PIOE_SETUP      EQU     0
PCONE_Val       EQU     0x00000000
PUPE_Val        EQU     0x00000000

;//   <e> Port F
;//     <o1.0..1>        PF0  <0=> Input   <1=> Output  <2=> EINT[0]  <3=> Reserved
;//     <o1.2..3>        PF1  <0=> Input   <1=> Output  <2=> EINT[1]  <3=> Reserved
;//     <o1.4..5>        PF2  <0=> Input   <1=> Output  <2=> EINT[2]  <3=> Reserved
;//     <o1.6..7>        PF3  <0=> Input   <1=> Output  <2=> EINT[3]  <3=> Reserved
;//     <o1.8..9>        PF4  <0=> Input   <1=> Output  <2=> EINT[4]  <3=> Reserved
;//     <o1.10..11>      PF5  <0=> Input   <1=> Output  <2=> EINT[5]  <3=> Reserved
;//     <o1.12..13>      PF6  <0=> Input   <1=> Output  <2=> EINT[6]  <3=> Reserved
;//     <o1.14..15>      PF7  <0=> Input   <1=> Output  <2=> EINT[7]  <3=> Reserved
;//     <h> Pull-up Resistors
;//       <o2.0>    PF0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1>    PF1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2>    PF2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3>    PF3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4>    PF4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5>    PF5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6>    PF6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o2.7>    PF7 Pull-up        <0=> Enabled  <1=> Disabled
;//     </h>
;//   </e>
PIOF_SETUP      EQU     0
PCONF_Val       EQU     0x00000000
PUPF_Val        EQU     0x00000000

;//   </e>
PIOG_SETUP      EQU     0
PCONG_Val       EQU     0x00000000
PUPG_Val        EQU     0x00000000

;//     </h>
;//   </e>
PIOH_SETUP      EQU     0
PCONH_Val       EQU     0x000007FF
PUPH_Val        EQU     0x00000000

;//     </h>
;//   </e>
PIOJ_SETUP      EQU     0
PCONJ_Val       EQU     0x00000000
PUPJ_Val        EQU     0x00000000

                PRESERVE8

; Area Definition and Entry Point
;  Startup Code must be linked first at Address at which it expects to run.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ARM

; Exception Vectors
;  Mapped to Address 0.
;  Absolute addressing mode must be used.
;  Dummy Handlers are implemented a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Vectors         LDR     PC, Reset_Addr
                LDR     PC, Undef_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Abt_Addr
                LDR     PC, DAbt_Addr
                NOP                            ; Reserved Vector
                LDR     PC, IRQ_Addr
                LDR     PC, FIQ_Addr

                IF      IntVT_SETUP <> 0

;Interrupt Vector Table Address
HandleEINT0                  EQU    IntVTAddress
HandleEINT1                  EQU    IntVTAddress +4
HandleEINT2                  EQU    IntVTAddress +4*2
HandleEINT3                  EQU    IntVTAddress +4*3
HandleEINT4_7          EQU    IntVTAddress +4*4
HandleEINT8_23    EQU    IntVTAddress +4*5
HandleCAM                  EQU    IntVTAddress +4*6
HandleBATFLT          EQU    IntVTAddress +4*7
HandleTICK                  EQU    IntVTAddress +4*8
HandleWDT                  EQU    IntVTAddress +4*9
HandleTIMER0           EQU    IntVTAddress +4*10
HandleTIMER1           EQU    IntVTAddress +4*11
HandleTIMER2           EQU    IntVTAddress +4*12
HandleTIMER3           EQU    IntVTAddress +4*13
HandleTIMER4           EQU    IntVTAddress +4*14
HandleUART2            EQU    IntVTAddress +4*15
HandleLCD                   EQU    IntVTAddress +4*16
HandleDMA0                  EQU    IntVTAddress +4*17
HandleDMA1                  EQU    IntVTAddress +4*18
HandleDMA2                  EQU    IntVTAddress +4*19
HandleDMA3                  EQU    IntVTAddress +4*20
HandleMMC                  EQU    IntVTAddress +4*21
HandleSPI0                  EQU    IntVTAddress +4*22
HandleUART1                  EQU    IntVTAddress +4*23
HandleNFCON                  EQU    IntVTAddress +4*24
HandleUSBD                  EQU    IntVTAddress +4*25
HandleUSBH                  EQU    IntVTAddress +4*26
HandleIIC                  EQU    IntVTAddress +4*27
HandleUART0           EQU    IntVTAddress +4*28
HandleSPI1                   EQU    IntVTAddress +4*39
HandleRTC                   EQU    IntVTAddress +4*30
HandleADC                   EQU    IntVTAddress +4*31

IRQ_Entry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ENDIF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_Addr      DCD     Undef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Abt_Addr       DCD     PAbt_Handler
DAbt_Addr       DCD     DAbt_Handler
                DCD     0                      ; Reserved Address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IF      IntVT_SETUP <> 1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ENDIF

                IF      IntVT_SETUP <> 0
IRQ_Handler     B       IRQ_Entry
                ENDIF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

; Memory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IF      MC_SETUP <> 0
MC_CFG
                DCD     BWSCON_Val
                DCD     BANKCON0_Val
                DCD     BANKCON1_Val
                DCD     BANKCON2_Val
                DCD     BANKCON3_Val
                DCD     BANKCON4_Val
                DCD     BANKCON5_Val
                DCD     BANKCON6_Val
                DCD     BANKCON7_Val
                DCD     REFRESH_Val
                DCD     BANKSIZE_Val
                DCD     MRSRB6_Val
                DCD     MRSRB7_Val
                ENDIF

; Clock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IF      CLOCK_SETUP <> 0
CLK_CFG
                DCD     LOCKTIME_Val
                DCD     CLKDIVN_Val
                DCD     UPLLCON_Val
                DCD     MPLLCON_Val
                DCD     CLKSLOW_Val
                DCD     CLKCON_Val
                DCD     CAMDIVN_Val
                ENDIF

; I/O Configuration

                IF      PIO_SETUP <> 0
PIOA_CFG
                DCD     PCONA_Val
PIOB_CFG        DCD     PCONB_Val
                DCD     PUPB_Val
PIOC_CFG        DCD     PCONC_Val
                DCD     PUPC_Val
PIOD_CFG        DCD     PCOND_Val
                DCD     PUPD_Val
PIOE_CFG        DCD     PCONE_Val
                DCD     PUPE_Val
PIOF_CFG        DCD     PCONF_Val
                DCD     PUPF_Val
PIOG_CFG        DCD     PCONG_Val
                DCD     PUPG_Val
PIOH_CFG        DCD     PCONH_Val
                DCD     PUPH_Val
PIOJ_CFG        DCD     PCONJ_Val
                DCD     PUPJ_Val
                ENDIF

; Reset Handler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IF      WT_SETUP <> 0
                LDR     R0, =WT_BASE
                LDR     R1, =WTCON_Val
                LDR     R2, =WTDAT_Val
                STR     R2, [R0, #WTCNT_OFS]
                STR     R2, [R0, #WTDAT_OFS]
                STR     R1, [R0, #WTCON_OFS]

                ENDIF

                IF      CLOCK_SETUP <> 0
                LDR     R0, =CLK_BASE
                ADR     R8, CLK_CFG
                LDMIA   R8, {R1-R7}
                STR     R1, [R0, #LOCKTIME_OFS]
                STR     R2, [R0, #CLKDIVN_OFS]
                               mrc p15,0,r0,c1,c0,0   //自己添加的总线模式切换
                            orr r0,r0,#0xc0000000;R1_nF:OR:R1_iA
                            mcr p15,0,r0,c1,c0,0
                STR     R3, [R0, #UPLLCON_OF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TR     R4, [R0, #MPLLCON_OFS]
                STR     R5, [R0, #CLKSLOW_OFS]
                STR     R6, [R0, #CLKCON_OFS]
                STR     R7, [R0, #CAMDIVN_OFS]
                ENDIF

                IF      MC_SETUP <> 0
                ADR     R13, MC_CFG
                LDMIA   R13, {R0-R12}
                LDR     R13, =MC_BASE
                STMIA   R13, {R0-R12}
                ENDIF

                IF      PIO_SETUP <> 0
                LDR     R13, =PIO_BASE

                IF      PIOA_SETUP <> 0
                ADR     R0, PIOA_CFG
                STR     R0, [R13, #PCONA_OFS]
                ENDIF

                IF      PIOB_SETUP <> 0
                ADR     R0, PIOB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B_OFS]
                STR     R1, [R13, #PUPB_OFS]
                ENDIF

                IF      PIOC_SETUP <> 0
                ADR     R0, PIOC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C_OFS]
                STR     R1, [R13, #PUPC_OFS]
                ENDIF

                IF      PIOD_SETUP <> 0
                ADR     R0, PIOD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D_OFS]
                STR     R1, [R13, #PUPD_OFS]
                ENDIF

                IF      PIOE_SETUP <> 0
                ADR     R0, PIOE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E_OFS]
                STR     R1, [R13, #PUPE_OFS]
                ENDIF

                IF      PIOF_SETUP <> 0
                ADR     R0, PIOF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F_OFS]
                STR     R1, [R13, #PUPF_OFS]
                ENDIF

                IF      PIOG_SETUP <> 0
                ADR     R0, PIOG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G_OFS]
                STR     R1, [R13, #PUPG_OFS]
                ENDIF

                IF      PIOH_SETUP <> 0
                ADR     R0, PIOH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H_OFS]
                STR     R1, [R13, #PUPH_OFS]
                ENDIF

                IF      PIOJ_SETUP <> 0
                ADR     R0, PIOJ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J_OFS]
                STR     R1, [R13, #PUPJ_OFS]
                ENDIF

                ENDIF

; Setup Stack for each mode

                LDR     R0, =Stack_Top

;  Enter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ND: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UND_Stack_Size

;  Enter Abort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ABT: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ABT_Stack_Size

;  Enter FI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FI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FIQ_Stack_Size

;  Enter IR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IR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IRQ_Stack_Size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SVC_Stack_Size
;                                IMPORT MMU_EnableICache
;                                bl     MMU_EnableICache

;  Enter Use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 Enter the C code
                                                                                        ;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