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平台移植LINUX,nandflash启动,系统下载地址的疑问

楼主(2010-09-30):
如题,在2440或者其他可以使用nandflash启动的芯片系统上移植操作系统,下载bootloader的地址是0x000000,系统启动pc指向nandflash,启动相应代码,我的理解是把nandflash中的镜像拷贝到内存中,共CPU访问,问题是,在RAM中,系统启动后指针也是指向0x000000,这两个0x000000到底是不是一个地址?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你好,不是
bootloader把内核拷贝到一个内存地址,然后从那个地址启动内核的